四个电机的启动行程都不一样

楼主(2021-01-17):
推油门4号电机直接到最高,求帮助!

这是每只电机到最低启动行程

楼主:
轻推油门,四号电机直接最大

楼主:
解锁之后,不退油门就在这个位置

楼主:
是四号电调有问题们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A:
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校准

能指导一下怎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校准

能说一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B:
1. 开betaflight ,接电脑
2. 選电机页,勾警告,控制四个电机那个,推到最大
3. 接电池,电调叫,
4. 控制四个电机那个,拉到最小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开betaflight ,接电脑
2. 選电机页,勾警告,控制四个电机那个,推到最大
3. 接电池,电调叫,

今天试一下,谢谢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轻推油门,四号电机直接最大

电调的问题,需要校准行程,这就是没有玩过直升机,直接进去穿越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问题,需要校准行程,这就是没有玩过直升机,直接进去穿越机的结果

,以前玩直机的都是有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开betaflight ,接电脑
2. 選电机页,勾警告,控制四个电机那个,推到最大
3. 接电池,电调叫,

新手学习了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校准电调也一样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校准电调也一样

没解决

网友E:
数字电调协议都不用校准,大部分穿越机都是blheli 选dshot300 dshot600 没校准过, 之前用普通电调需要做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电调协议都不用校准,大部分穿越机都是blheli 选dshot300 dshot600 没校准过, 之前用普通电调需要做行 ...

用的是空余好盈的电调,pwm的

网友:
如果是用遥控器解锁推油门测的,那很正常,不影响飞行就行,要是在bf上用总控制滑块推得油门,那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问题,需要校准行程,这就是没有玩过直升机,直接进去穿越机的结果

直接穿越机,默认是dshot数字电调协议,是不需要校准行程的,除非修改成了需要校准的其它协议。

网友F:
DShot协议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hot协议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电调好像只支持pwm

网友G(2021-02-23):
轻推油门4号电机输出满值,明显是飞控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轻推油门4号电机输出满值,明显是飞控设置错误。

是吧,已经卖了,不会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