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老鸟们帮分析一下是什么结构出现问题了,多谢!

楼主(2021-01-17):
练习的时候撞了,飞起来就这样,以为是侧飞舵机的问题,换了新的还是没有解决,飞起来左右晃得厉害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9d2c747e076ed67ec749066df209dae1.mp4

楼主:
不知道怎样直接在帖子里显示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样直接在帖子里显示视频

视频直接要发到B站,然后再把B站的网址或视频分享到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直接要发到B站,然后再把B站的网址或视频分享到论坛。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