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拆个轴承玩

楼主(2021-01-18):
加工中心z轴丝杆上拆下来的,共四个,拿手里转动,内圈很晃,一面用手轴向施加压力,转得挺顺,反向加力,直接就卡死转不动,钢球保持器是像朔料的材质不是铁的,里面油脂还很多,换四个好像是一千多rmb,

网友:
修自行车时拆过轴承.

网友:
这是什么轴承

网友:
角接触轴承

网友A:
这种高价角接触轴承,上次看到10块钱一个没买,破机器配不上。不过为什么z轴用4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价角接触轴承,上次看到10块钱一个没买,破机器配不上。不过为什么z轴用4个?

FF结构,两侧都是固定端,一端两个轴承

网友:
角接触跟深沟轴承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轴承壳用来做刀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F结构,两侧都是固定端,一端两个轴承

这轴承的刚性比普通角接触要高,还两端固定,进口的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的刚性比普通角接触要高,还两端固定,进口的国产的?

图上有标,日本nsk 精度等级我就不懂了

网友:
两端都是配对的角接触轴承的话是预拉伸结构,这种安装方式丝杆刚性成倍增加

网友C:
是属于角接触轴承还是推力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属于角接触轴承还是推力球轴承?

角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的刚性比普通角接触要高,还两端固定,进口的国产的?

这东西没有止境的,我见过2510的丝杠螺母有220mm长的(普通的就80-100长),德国货,轴承是DFF的双固定支撑,一共6个轴承,中间有洞可以通过冷却液

网友:
这么搞,像是想把热胀冷缩给按住,轴承大点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