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有关k110的问题

楼主(2021-01-18):
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
用的xk6的原装控,初始设置
差不多悬停好像可以到10分钟
后来换了18sz,现在悬停最多也就5分钟
现在搞的都不知道怎么配合油门、螺距曲线了
换了1s的新电池也一样
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
因为感觉油门和螺丝曲线有点乱
所以就不上图了

还有就是这么小的桨叶,螺距是怎么测的呀?

网友A:
油门搞低点就好。
油门曲线 0 50 50
螺距曲线 0 50 100(正负12度)

网友B:
轴承电机换新的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搞低点就好。
油门曲线 0 50 50
螺距曲线 0 50 100(正负12度)

好的,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电机换新的会好一些

换电机还是轴承呀

网友C:
原装控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低。原装是0.25.50.75.85。偏省电。我普通模式一般第一点0后面设置75一条直线。3d模式80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控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低。原装是0.25.50.75.85。偏省电。我普通模式一般第一点0后面设置75一条直线。3d模 ...

75的位置电池差不多3、4分钟吧?

网友:
招办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机还是轴承呀

最好都换

网友:
上个无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