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这么邪乎?

楼主(2021-01-18):
新人一个,最近在学习改高频头,一位朋友说航模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和黑羊等增程装置的辐射很强,让我多加小心,想问问各位老模友,这个东西这么邪乎吗?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有没有这些增程装置和常用电子设备辐射的数据对比?

网友A:
4合一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是增加了4倍辐射

网友:
离蛋蛋远点

网友B:
1w的辐射挺强的,但是只要不是长期照射,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合一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是增加了4倍辐射

内置高频头的辐射会不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的辐射挺强的,但是只要不是长期照射,基本没啥问题

内置高频头的辐射会不会小点?

网友:
这个是电磁辐射,又不是电离辐射

网友:
对室内对wifi有影响

网友:
闲的没求事干了

网友:
很多电器上面都有一张FCC RULE PART 15的贴纸

网友:
区分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电磁辐射只要不是功率大到把人烤熟就好……

网友:
参考普通手持对讲机功率:4、5W。黑羊这点功率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功率大了肯定有影响,据说广播电台运维人员是做一休一的,总之只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就可以

网友C:
知识越少,辐射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夏天晒一天太阳接受的辐射剂量可能比你操纵遥控器一个小时的剂量还大。
老百姓以前担心手机后来担心路由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识越少,辐射越大

网友:
有影响,但是没事,要知道微波炉几百瓦也才加热一点点尺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