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做个摇臂攻丝机

楼主(2021-01-19):
配置775行星减速电机每分钟300转

gt12柔性攻丝夹头

实际3s或者4s电池都可以使用

底座加工就是为了方便移动  要不然固定在桌面上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拆卸的固定支架  随时固定桌面上或者底板上

动力配置775减速电机  就是这个轴套需要自己车一个匹配

电机座

气杆买了好几个  压力都不对

半成品完成

之前欠缺没有设计一个把手 这个后加的

手里没有合适的空心铝管所以用了一个不锈钢空心方管做把手

gt12夹头m2-m10做模型用够了

成品就是这样了

还得想想怎么做在美观一些 走线位置跟电池固定位置在哪里合适

网友A:
这个减速电机不错,我用的也类似好像一分钟只有36转,速度有点慢,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571

网友:
夹头好贵啊

网友:
攻丝机不需要刚性吗?这样会不会功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速电机不错,我用的也类似好像一分钟只有36转,速度有点慢,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 ...

我擦你的减速电机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我减速电机花了120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擦你的减速电机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我减速电机花了120买的

你的可能是精密减速机所以贵。各种手电钻的低速大概就是3,500转左右,还附送个高速档。这样单速没风扇静音的,以前立华卖过30块钱,全金属40减速箱。以前有个老板卖的德国减速机,每个齿轮带滚针轴承的,也不到100块钱。775这些东西按大小估计10牛米往下,攻个m8,可能还有点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可能是精密减速机所以贵。各种手电钻的低速大概就是3,500转左右,还附送个高速档。这样单速没风扇静 ...

我的减速电机速度慢,36V时才36转,实测攻M8M10只要用手按住台钳就行,M12也没问题,就是估计用手按不住了,要辅助固定,M14估计也没啥问题,其实能攻不能攻和丝锥质量有关系,大直径的丝锥普遍不够锋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减速电机速度慢,36V时才36转,实测攻M8M10只要用手按住台钳就行,M12也没问题,就是估计用手按不住 ...

攻钢铁,按表m10需要15nm,775也就0.1多点,算起来减速要一两百倍。只是个人计算。能攻就好,攻不下底孔打大一点。
攻丝有阴影,怕断,又怕不锋利,看到钨钢丝锥,很爽的样子,商家说首先要机用,第二攻丝头不能浮动,要按螺距进给,第三底孔还要对得特别准,简直是大爷中的大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攻钢铁,按表m10需要15nm,775也就0.1多点,算起来减速要一两百倍。只是个人计算。能攻就好,攻不下底孔 ...

钨钢的可能只能机用吧,想想也很容易断的,又特别贵,
一般爱好者是用不上的,
我这攻丝机做好后,
几乎每个星期要攻几个丝,
基本都是M6和M8,
更大的都可以攻,
觉得费力就多反转几次清理碎屑加点油,
速度有点慢,但比手攻强多了,
一个丝锥可以用一年,
基本没攻歪过,
反转按钮以后要换个不要一直按的那种更方便些,
关节改造,
这悬臂有1.2米长,
又特别灵活,
原来不小心就会摆动出来碰到人,
我加了个7字手柄,
这样不用时就固定住关节,
免得工作室小碰到

网友C(2021-02-20):
引用 网友B:
攻钢铁,按表m10需要15nm,775也就0.1多点,算起来减速要一两百倍。只是个人计算。能攻就好,攻不下底孔 ...

除非是攻淬火钢件之类的,不然没必要用合金丝锥,买二手的进口粉末冶金高速钢丝锥足够你用了,比那些破烂丝锥好用得多
不过大直径的合金丝锥用攻丝机不用怕,基本断不了,我试过借助攻丝定位装置徒用M6合金挤压丝锥,我感觉光靠徒手是搞不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非是攻淬火钢件之类的,不然没必要用合金丝锥,买二手的进口粉末冶金高速钢丝锥足够你用了,比那些破烂 ...

最好攻的就是软钢。更软的想攻好铝,硬的想攻hrc40以上的。铝攻不好,不吃力,比拆机铝的螺纹差太多。硬的就没敢动手做,先得做个架子。丝锥镂空比较多,有薄弱面。挤压的强大一点。挤压的能挤压软钢吗?看起来也很危险,对底孔要求太高了。

网友:
机架做的漂亮,用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攻的就是软钢。更软的想攻好铝,硬的想攻hrc40以上的。铝攻不好,不吃力,比拆机铝的螺纹差太多。硬 ...

40度以上高速钢挤压丝锥基本不用想了,必须用合金丝锥
高速钢挤压丝锥没热处理钢是可以的,不过要的扭矩得切削丝锥得三倍左右,挤压丝锥把底孔放大一点关系也不大,就是不能小,不然很容易就断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