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1-01-19):
大飞机锁尾都是舵机+尾拉杆,这种设计改变桨叶角度速度快,锁尾效果好。

最近看了一些小电直机,尾巴锁尾都是电机锁尾,本人对电机的动态特性不是很了解
所以,可能理解的不对。

用电机转速锁尾,它是如何做到精确做到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并且响应特别快?

电机性能再好,它的轴也有一定质量,有惯性。就是再牛X,从正2000转到反2000转,有一个(+2000)-0-(-2000)的过程

这个时间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锁尾?

不过看最后效果,比如M2,M1等等,感觉锁尾效果挺好的。

真是涨知识!(可能问题比较傻)上一个帖都有朋友说交了很多智商税。汗。。。。。。

网友:
不是反转吧,应该是转速高低吧

网友:
不需要正反,就一个方向,是控制的快慢

网友:
想想直机没锁尾会高速自旋,尾电机只需要调整转速高低就可以了,小机器因为整体小,质量轻,尾桨小,电机转动惯量小,容易实现
大机需要的力量大,尾电机小不了,转动惯量也大,做悠闲飞可以,暴力3D就不行了

网友:
你买一个xk110就全明白了,闲鱼上搜一下,最便宜的那个就是我的

网友:
马达响应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一瞬间就能去到很高转数。典型的像穿越机,响应慢就控不住姿态了。也可以换个思路,舵机里面的马达也要疯狂加速减速,不是一样响应很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