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TK-7.0专题】恒龙TK-7.0多功能坦克主板测试报告

楼主(2021-01-19):
2020年12月,我非常高兴对恒龙7.0坦克主板进行了测试。下面我将对7.0主板相较于6.0S主板的优化、改进项目进行详细描述,同时也欢迎RC坦克玩家们在恒龙官方微信群、QQ群共同交流相关话题。
一、硬件简述:
我还是先插一句可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吧:价格?
据我所知,7代主板是6代的正常更新迭代产品,定价方面依然会保持与6代的一致性。
(注:我没7.0外壳,拿老壳子凑数一下)
从主板接插口上可以明显看出不同。

如果6代主板玩家想自己更换为7.0主板,需要注意一下,6代对战系统的红外线接收器无法直接插到7.0主板上,7.0主板上的红外线接收器接口(CN16)已改为更小型的3pin接口了。除了红外线接收器接口,主板上其它接口规格没变,可以方便沿用6代版本坦克各个部件的线头。
7.0的主板必须搭配7.0的遥控器,7代遥控器电路板依然采用了与6代相同的切割外形,可以直接装到原来的遥控器外壳里。
二、优化项目:
1、彻底告别低速暴走现象。
7代主板不管是高速模式还是低速模式,都不会再出现低速转向时的暴走现象(突然原地狂转)。暴走现象在6代主板的低速模式下已经克服,但由于6代主板要兼顾某些特殊产品的需要,因此并未在高速模式中启用优化设置,而7代主板则全面告别了暴走现象。
2、操控手感的持续优化。
相信不少6S主板玩家都有呼声,希望高速行驶时的转向更细腻。这点我可以很肯定地答复大家:7代主板在大油门行驶时,依然能保证有细腻的转向手感,能够做到细微精确的航向控制。
3、神烦的电机啸叫声没有了。
电机在启转临界区域或低转速区间,经常会产生高频啸叫,我对这种高频啸叫是非常厌烦的。而7代主板完全避免了所有电机在低转速区间的啸叫声,这个改进我非常欢迎,非常喜欢。
4、音效升级。
7代主板完成了声音效果的全面升级。坦克行驶音效的音阶过渡更自然平滑,所有效果音彼此独立运行,互不干扰。另因为数据量增加而主板的存储空间有限,所以一个7代主板仅能搭载两个车型的音效。
三、新增功能:
1、独立LED。
独立LED可以让玩家自由发挥,加警示灯或是探照灯之类,玩家自己决定怎么利用它。题外话:警示灯如果给7.0用,可以控制开/关,但不能切换闪烁模式。
2、增加了前/后灯开关音效。
相较于6S主板,7代恢复了前后灯的分别控制能力,并为其增加了一个音效。
3、两组机枪效果切换。
现在具备两组独立的机枪声光。当玩家接上两个机枪LED时,主板会智能识别为两个机枪,两个机枪的声光效果会独立触发。玩家可以自己安排给并列机枪和航向机枪,或是给并列机枪和高射机枪,怎么喜欢怎么用。
4、智能低电压保护功能。
7代主板可以智能识别2S和3S电池。当检测到低电压后,主板会令坦克熄火,再次启动坦克,主板会再次令坦克熄火。题外话:6代主板的低电保护只应对2S供电。
5、增加了超信地转向的切换功能。

6代主板的混控逻辑只有“模拟双流逻辑”这一种模式。直接往左或右拨杆,坦克即开始超信地转向(中枢转向)。而实际上大部分坦克并没有超信地转向能力,比如大部分二战坦克、苏系坦克等,它们只能抱死一侧履带,进行原地转向。
7代主板加入了超信地转向的切换功能。玩家可以根据坦克的型号或是自己的喜好,选择是否启用超信地转向。对于追求仿真的玩家而言,真是大好消息啊。并且超信地转向、原地转向的速度可以自己设定,更利于模拟出不同型号坦克的行驶特性。
6、主炮模式切换。
这个功能真贴心,玩家可以很方便的用遥控器切换BB炮模式与声光炮模式。想玩BB炮就玩BB炮,想玩声光炮(一按键就立即触发开炮效果)就玩声光炮。以前6代主板的玩家如果不想玩BB炮,可以把触发接口(CN6)用跳线帽短接上,也能立即触发开炮效果,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7、拖刹力度调节。
分为三档,第一档实际上就是断油后依靠惯性将坦克停下,而对于一些自重较大的坦克,玩家可以启用拖刹功能,尽快让坦克止步。
8、转弯比率调节。
这个功能可以改变坦克差速转向时的幅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厂控不能调节舵量的限制。
四、结语:
7.0主板是令人惊喜、功能更加人性化的新一代坦克主板,是原厂玩家的又一次福利。

全文完,谢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
感谢分享,好期待7.0主板,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单买啊。
来自微站

网友:
7.1是7.0的plus版吗

楼主:
7.0和7.1是同一个平台的两种不同型号主板,前者负责基础版恒龙坦克的出厂配置,后者负责更高级版本的出厂配置。
7.0是基于电机俯仰波箱、bb波箱开炮伸缩的通用主板。7.1是基于舵机俯仰、舵机伸缩的高配置主板。
因为7.1是基于舵机的动作方式,所以可以扩展出其它玩法,比如多增加的自定义控制通道、双稳模块的支持、可自定义角度的开炮装填抬炮动作。根据我了解到的信息,7.1上市还会更晚些,好像涉及到定制舵机的一些事情正在做。

网友:
双稳到7了还没有?

网友A:
我比较期待恒龙出舵机仰俯和开炮伸缩,标准化的电设是迈向专业RC一大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期待恒龙出舵机仰俯和开炮伸缩,标准化的电设是迈向专业RC一大步

随着7.1的推出,我感觉恒龙没道理不往舵机结构开始演进,改成舵机结构这种事情也只能盼着恒龙来搞普及了。

网友:
期待双稳的功能加持。

网友B:
希望支持专业遥控器控制,另外主动力输出也能加入舵机信号就更完美了 方便升级独立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支持专业遥控器控制,另外主动力输出也能加入舵机信号就更完美了 方便升级独立电调。

不大可能,目前是遥控匹配车体主板,而主板将一系列功能整合在一起,如果将输出动力分开那么声组和炮塔其他功能也将会分开成几个部分,感觉得不偿失

网友C:
7.0支持3s锂电池吗

网友:
只有两种音效,有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支持专业遥控器控制,另外主动力输出也能加入舵机信号就更完美了 方便升级独立电调。

改为通用航模控的模式,有个很麻烦的问题:以7.0来算,各功能保守估计已经占用了7个通道。要充分实现RC功能的话,对通道的占用将严重超标。所以恒龙为了控制成本和节约无线通道,还是采用了私有平台。

恒龙也知道现在的小黑控大家其实都不待见,所以也在寻求更高档的控体解决方案,未来会有一款档次明显提升的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支持3s锂电池吗

2S、3S都支持,2S、3S智能识别正确的低电保护

网友C:
请问楼主7.1是180A。  7.0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7.1是180A。  7.0的是多少

7.0电调80A
7.1电调180A

网友:
新手报到,家里还有个N年前的恒龙三号,还是FM遥控两段调速的版本。现在都已经改进这么多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梦出兼容其它颜控的版本?难道恒龙也要做生态链?
来自微站

网友(2021-02-19):
一个劲的升级心脏,其他内脏还停留在原来的版本~~很多功能看着美好,结果到了恒龙产品上就会发现很多功能恒龙自己都用不了~

网友:
个人觉得都是比较实用的功能,很友好,功能多宁愿不用能接受,但少了就无法接受,虎贲的主板就太垃圾了。

网友D:
我的主板还是5.3的,遥控器坏了都没得配了。
本来想换灿烁TK16,不知道这个是否值得等待。

网友E:
大大您好,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我有一輛虎一6.0, 想把砲塔改裝成電動連發水彈槍, 所以把水彈槍的線路接上主控板的cn10頻道上, 結果發現, 砲塔旋轉與砲塔上下的同時, 水彈槍不能發射, 請問cn10頻道跟cn3與cn4是無法同時動作的嗎? 請問這問題有辦法解決嗎? 而7.0版在這方面跟6.0版一樣嗎?

謝謝您

网友F(2021-03-30):
貌似改进挺大的,这么说原装控也能爽完了?听你说克服了电机啸叫,问下能低速下蠕行吗?

网友G:
今天到手了7.0的t34。信地回旋好像关不了啊

网友:
原厂冒烟,用3S会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到手了7.0的t34。信地回旋好像关不了啊

我也发现了,关闭了还是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改进挺大的,这么说原装控也能爽完了?听你说克服了电机啸叫,问下能低速下蠕行吗?

克服啸叫与慢速蠕行不冲突的。我不是非常懂原理,但猜测是通过有所调制的波形来克服了啸叫,并不是单纯砍掉了低舵量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您好,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我有一輛虎一6.0, 想把砲塔改裝成電動連發水彈槍, 所以把水彈槍的線路接上 ...

6.0应该没有那个能力,但是7.0已经做到了,我有测试过不管是声光炮还是BB炮,都可以在行驶、转炮塔、俯仰混合动作下正常开炮

网友E:
引用 楼主:
6.0应该没有那个能力,但是7.0已经做到了,我有测试过不管是声光炮还是BB炮,都可以在行驶、转炮塔、俯仰 ...

這樣太棒了,  所以頻繁混合使用也OK嗎? 會不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太棒了,  所以頻繁混合使用也OK嗎? 會不會燒掉?

我不知道你的部件参数,没法准确判断,但可以用你手里的6代反推。你可以用6代主板狂艹一下,试试6代在你的淫威下有多耐操。
7代会比6代更耐操。

网友:
我的是這輛, 虎一5.3, 後來改成6.0, 另外水彈發射器(約6.0v), 但6.0主控板的bb彈發射頻道, 無法讓水彈槍一邊轉動砲塔一邊發射, 所以另外用恆冠的軍卡遙控系統接上水彈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9741&page=1#pid22874658

网友:
jim是你自己的问题,6.0所有动作一直都可以同时进行,各功能模块都是独立的。
来自微站

网友H(2021-06-09):
请问最早的恒龙豹2应该是5.1的吧,能直接换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最早的恒龙豹2应该是5.1的吧,能直接换这个吗?

直接换肯定不行,需要准备各种接头,淘宝上有些商家会提供升级主板所需的线材、接头之类的,可以买主板时一起买一套,然后对应着说明书慢慢接线。灯光、冒烟器、波箱极性这些需要自己按照实际情况改改。
换了以后就可以让老车重生了。

网友I(2021-11-11):
恒龙7.0主板支持3S电池吗?为什么恒龙旗舰店客服说不可以用!

网友I:
楼主测试过3S电池吗?恒龙旗舰店客户说不可以用

网友I:
为什么不能发言

网友(2022-05-18):
7.0 主板上的开炮伸缩舵机口子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