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滚圆周前进以及后退航线(为横滚跟斗做训练准备)

楼主(2021-01-19):
模拟器横滚跟斗练的差不多,但是这个动作速度太快,还得强化一下水平圆周先,否则炸不起

视频

https://b23.tv/RgSosd

网友A:
圆周横滚挺难的。还有一个是各种自旋航线。
横滚是用副翼筋斗是用升降,不明白横滚筋斗如何飞?谢谢!

网友A:
圆周横滚我都是先4个点再八个点再12个固定点进行横滚。时间长了基本可以掌握。

网友:
还没进入3D模式,只能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横滚挺难的。还有一个是各种自旋航线。
横滚是用副翼筋斗是用升降,不明白横滚筋斗如何飞?谢谢!

横滚跟斗首选你要有横滚圆周水平航线的基础。
然后你要会拉杆的和推杆的分别两个垂直跟斗
然后你先练一个垂直的四方形横滚垂直航线
下一步,4边把垂直航线转化为一个圆
大功告成

如果没有横滚圆周水平航线基础是很难做出的,但是有基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练的,这个是最近其中一个朋友刚出的真鸡视频,他觉得还不满意,我先发给大家看看,其实也还可以了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横滚我都是先4个点再八个点再12个固定点进行横滚。时间长了基本可以掌握。

我也是这个思路。

楼主:
趁热打铁,我120也拔苗助长飞一个滚跟斗先。虽然雏形,但是感觉和模拟器一样动力没问题。

视频:https://b23.tv/3nD0qC

网友:
学习了。明白了,横滚筋斗。多谢多谢!不好飞!

网友:
我什么都没滚,上去就直接干

网友:
直升机3D玩不起,只能看大神操作

楼主:
这几天练习找到在11点钟方向最难处理观察打舵的感觉(其实是之前基本功不行),现在从小跟斗开始可以连续飞,慢慢进步

视频

https://b23.tv/rGtT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