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板自制60cm巡逻艇

楼主(2021-01-19):
也学坛友,仿照海峰的德国海警船画了一条巡逻艇,先上一些建模图和航行图

主体使用1mm厚度ABS板,桅杆SLA树脂打印,内部电机架和船体尾封板用PLA材料打印

网友:
好白阿,搞个涂装,会很漂亮的

网友A:
好手工!可以分享套材吗 😄

网友:
就差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工!可以分享套材吗 😄

谢谢,以后考虑会出套材,不过这条船设计的结构还有制作方法比较反传统,船体没有龙骨,制作过程倒是非常简单
我会先把制作过程放上来,让大家看一看
涂装准备用工业喷罐,仿照这条船的涂装做蓝白配色

网友B:
1.0mm,会不会薄啊?刚性怎么样?
我做的65cm的船,船帮用的2.0mm,肋板2.5mm。做出来比较重。
下次我也试一下1.0mm的。

楼主:
首先用catia曲面模块设计外形

之前的ABS小游艇的舭部折线设计成了直线,结果航行的时候一直会有剧烈的纵摇
这回改成了曲线,并且在船体后部接近水平,

用流体软件模拟了一下航行姿态,发现滑行的时候艇体的姿态挺稳定,这回没有发生剧烈的纵摇。

设计使用短轴480电机,配套了贴合船体的电机架,用pla材料打印。480电机没有螺纹安装孔,只能设计夹持式的支架
两组7.4v的18650电池组并联驱动
整条船体内部没有龙骨,只有1mm的ABS板作为船体外板

设计全浸轴系,舵系用了某宝上七块钱一个的玩具快艇用的半浸舵,PLA打印的尾封板上自带一个刮水嘴支架
轴管用三叫的3*5的轴管,到手之后发现轴管长度长了,如果再加上轴支架的话就没有空间更换联轴器,所以最后没有用上轴支架

为了制作的时候方便,给上层设计了拼插槽

大维护口可以照顾到所有内脏(不过总共设备也不多哈)

上层、甲板、船体的板材全部用1mmABS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m,会不会薄啊?刚性怎么样?
我做的65cm的船,船帮用的2.0mm,肋板2.5mm。做出来比较重。
下次我也 ...

我这个做的滑行艇,想做得轻量化,跑得快所以用1mm板,内部没有肋骨
我在做船体的时候把外板用透明胶固定在一起,船底贴了四条碳纤片,承担纵向强度同时做快艇滑行的导流槽
粘合的时候所有接缝先用ABS胶水流一遍,把接缝处的塑料融合,之后用401胶水再流过一遍,这样单靠四片外板加上甲板和甲板上的防水墙,抗弯和抗扭的强度可以保证
不过用手指捏外板的话会有轻微变形,ABS板有韧性,问题不大。60cm的船总重量就可以控制在700g左右
这种结构适合V型底的快艇,船体做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C:
    一个不错的设计。适合要求不高,便于上手的初学者使用。建议只要在中间加几个简单的隔断,把全船分隔2~3个水密,就能很好的解决横向的强度问题。如能把未装设备的空仓用发泡树脂充填,防水防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不错的设计。适合要求不高,便于上手的初学者使用。建议只要在中间加几个简单的隔断,把全船分隔2~ ...

这么薄的板,中间加横向的隔断,隔断的痕迹会表现在外壳上,很影响外观。

楼主:
制作过程

楼主:
涂装喷漆,就拿工业喷罐凑合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不错的设计。适合要求不高,便于上手的初学者使用。建议只要在中间加几个简单的隔断,把全船分隔2~ ...

其实尾封板和电机架就起到了横骨架的作用,如果把电机架进一步加宽就可以作为完整的横骨架了。对于这种小船来说有两三道应该够了。防沉的话我想用泡沫浮力棒,把船首没有设备的空间填充。不过这船航行表现还挺好,昨天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小时,就从轴系那里进了两滴水

船体有纵向补强的碳纤片,横向加强引起的变形也不会很明显

网友D:
真的做得很不错,方便时上的视频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做得很不错,方便时上的视频欣赏一下!

谢谢!视频奉上

网友E:
你说的那条船,叫做“Duisburg 8”海警船,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图纸分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那条船,叫做“Duisburg 8”海警船,不知道哪位朋友有图纸分享呢?

我查了一下外网,Duisburg的巡逻艇有类似外形的,但是和海峰的这款还有差别,海峰的Duisburg 8只找到了模型的图片
这是duisburg巡逻艇实船,国内也有套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外网,Duisburg的巡逻艇有类似外形的,但是和海峰的这款还有差别,海峰的Duisburg 8只找到了模 ...

嗯,这些图片我也有,不过我没有用过ABS板,有机会尝试一下。

楼主:
再上一波照片,技术一般还请见谅哈

网友(2021-02-18):
想当漂亮

借此,祝楼主和各位模友,牛年大吉,万事皆顺!

网友:
很漂亮,航行姿态很优美。
很羡慕。

网友F(2021-05-23):
我也想做一艘,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做一艘,有图纸吗

抱歉,设计图不分享,不过我有多切的套材,可以加QQ交流2439398473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做一艘,有图纸吗

伟大的旭兴源科技又要打算占他人成果为己用,把图纸套来卖图纸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伟大的旭兴源科技又要打算占他人成果为己用,把图纸套来卖图纸了嘛

今天加上了那位想要图纸的模友,但是看到了他发的我和其他模友的图

这图不是小六的海警和我的巡逻艇吗?怎么在这里被拿来卖了?

找出建模图对比一下,还真就是。这个mini巡逻艇我也才刚刚下料开始做,就被人拿来当商品图了,真快啊。

于是好奇地和他问一问这个图哪里来的,这个"我别人的"就让我搞不清楚了,究竟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呢?
而且刚想回复一下,发现这朋友已经把我删好友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呢?

网友:
随便挂个图就说我卖你的船,真搞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伟大的旭兴源科技又要打算占他人成果为己用,把图纸套来卖图纸了嘛

既然是开源图纸,加入自己的元素,跟原版不搭边,为什么不能卖!眼红别人就不开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开源图纸,加入自己的元素,跟原版不搭边,为什么不能卖!眼红别人就不开原啊!

拿他人成果牟利属于违法行为,但凡受过教育也该知道这点吧?或是你没有上过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开源图纸,加入自己的元素,跟原版不搭边,为什么不能卖!眼红别人就不开原啊!

请问你的建模图呢,你改动什么地方了,图纸我们设计的上面少了一个槽口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你要是加入了自己的元素请问你修改完以后的作品有吗,你实物做过了吗,你知不知道这个船的肋骨与龙哥有一段不匹配吗

网友H(2021-06-23):
请教一下,流体软件叫什么名字呢,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流体软件叫什么名字呢,想学习一下

STAR CCM+

网友:
盗版可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后考虑会出套材,不过这条船设计的结构还有制作方法比较反传统,船体没有龙骨,制作过程倒是非常 ...

ABS巡逻艇有套件啥时出,QQ:2623202120

网友:
好的,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ABS巡逻艇有套件啥时出,QQ:2623202120

加QQ了,如果在烟台的话咱们应该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我为那些伸手要图的人感到脸红,拿回来了就商用谋利。不知道人家是咋想的。

网友:
一口气看完,好漂亮的船

网友(2022-10-22):
这个船有套材出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