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错误

楼主(2021-01-20):
       请问我的MissionPlanner,APM地面站的全部参数表位置没有参数的概述和参数范围啊,飞行模式也没有可选模式,下拉的话只有个"INITIALSING"换了几个地面站版本都不行,在群里问有大佬说是系统问题,让重装系统,我换个电脑可以了,但不想重装系统麻烦,请问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卸了重装,把文档里的mp文件夹也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了重装,把文档里的mp文件夹也删了

    嗯嗯,谢谢大佬。删掉那个文件夹后就可以了,但我以前没动过它啊?是什么导致错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