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 sbus线插电烧毁,电路老鸟请帮分析下

楼主(2021-01-20):
如上图,插电一瞬间SBUS线剧烈冒烟,瞬间烧毁。
细节1:只烧了SBUS线中的黑线
细节2:之前调机拔过电机线,所以插电前我把电机线插好了。
细节3:NEO升级了金属外壳,飞机以前一切正常。
综上所述,电路老鸟帮忙分析下烧毁原因,NEO及其他设备会不会损伤。

网友:
插电烧线一定是哪里短路了,用万用表打一下吧。vbar的地和正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这线插的可以啊。。。

网友:
这锅得neo金属壳背

网友:
收NEO  收尸体

网友:
接线没错,,这种情况应该是某个元器件击穿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SBUS线插NEO插偏了,导致黑色线插到了NEO的正级。只能吐槽下金属外壳不是很标准,一不留神就插偏了一个针位

网友:
金属外壳没有防插错的设计。

网友:
neo 可以外场用蓝牙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