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海军 旅大级济南舰DDH-105和广州舰DDG-160航行

楼主(2021-01-20):
自黄家海军旅大级广州舰加入黄家海军后,从未试过全速试航,趁着和广佛舰队聚会后,简单修复了一下两艘小号手200比例的旅大级驱逐舰105和160舰,两艘船的配置不一样,105济南配置180低速电机搭配350比例小号手的齿轮波箱,160舰配置双180低速电机直出。
济南号DDH-105与广州舰DDG-160并泊

DDH-105济南号和DDG-160广州舰起航照
补充两段视频先:160舰和105舰的航行视频

广佛舰队招新人,无论你是玩军舰,民用船还是帆船快艇,无论大小,在广佛肇附近的船友都欢迎来大家庭一齐研究一齐玩,加群的加微:316494944

网友A:
这天气,应该没人真爱到淌水去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天气,应该没人真爱到淌水去拍了吧

广州这边没问题啊,那天是很大太阳的

网友B:
最近在做100比例的105舰,借您图片看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做100比例的105舰,借您图片看看细节

当然可以啊!到时候完成的时候通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到时候完成的时候通知一下

仅仅完成了船体部分,动力还没装,上层还是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完成了船体部分,动力还没装,上层还是空

慢工出细活,期待成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慢工出细活,期待成品

谢谢,近期看能否把前桥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近期看能否把前桥做出来

真船和模型是不一样的,其实小号手的200旅大级其实是错漏百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船和模型是不一样的,其实小号手的200旅大级其实是错漏百出

这个厉害了,上层建筑就靠图片了。号手那是通病,毕竟这几艘型号的军舰都是一个模样,开模一次全都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上层建筑就靠图片了。号手那是通病,毕竟这几艘型号的军舰都是一个模样,开模一次全都弄出来 ...

其实细节完全不一样,不过我懒,没时间,就只能凑合玩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细节完全不一样,不过我懒,没时间,就只能凑合玩耍了

真要追求细节,一年也弄不完一条,只是为娱乐出去玩的,小细节就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要追求细节,一年也弄不完一条,只是为娱乐出去玩的,小细节就可以忽略了

100比例,估计也要半年吧,稍微做细节那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比例,估计也要半年吧,稍微做细节那些

现在就是以能跑为主,然后再添加细节,尽可能的多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以能跑为主,然后再添加细节,尽可能的多添加

肯定能跑的,这对你不成问题,就是想要耐看,就要边做边玩边添加细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能跑的,这对你不成问题,就是想要耐看,就要边做边玩边添加细节了

上午试着焊上层建筑,马口铁的,手艺太差,根本不成样子。用了助焊剂,然后烙铁沾上锡再往上焊的时候,尖头烙铁整个就粘上边了,锡就留在那一个点上了,根本没法顺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午试着焊上层建筑,马口铁的,手艺太差,根本不成样子。用了助焊剂,然后烙铁沾上锡再往上焊的时候,尖 ...

ABS板搭配打印件会不会更好?一来可以减重,二来可以快速的建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S板搭配打印件会不会更好?一来可以减重,二来可以快速的建成

那就没乐趣了,自己动手顺便学习一下技术,一举两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S板搭配打印件会不会更好?一来可以减重,二来可以快速的建成

上层太轻排水量不够,这个铁的还能增加点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乐趣了,自己动手顺便学习一下技术,一举两得

船底里面加配重岂不更好?毕竟051比较窄,而且105舰还有直升机库,上层太重,怕且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船底里面加配重岂不更好?毕竟051比较窄,而且105舰还有直升机库,上层太重,怕且会?

应该不能沉了,超重可能就得在船舱里加泡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能沉了,超重可能就得在船舱里加泡沫了

就怕过重影响航姿,泡沫只能防沉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怕过重影响航姿,泡沫只能防沉作用

两者结合用吧,应该不会超重的特别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结合用吧,应该不会超重的特别过

嗯,好的,那我就拭目以待你的大比例济南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那我就拭目以待你的大比例济南号了

好的,尽量今年年底前弄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午试着焊上层建筑,马口铁的,手艺太差,根本不成样子。用了助焊剂,然后烙铁沾上锡再往上焊的时候,尖 ...

,烙铁温度低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烙铁温度低点,

温度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调到400度左右,最高了这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层太轻排水量不够,这个铁的还能增加点重量

温馨提示:051船型长宽比高,金属舰桥重量大会严重提高船的重心,航行时摇摆幅度大,至于加工难度和耗费时间就不提了。建议用1.5或2mm的abs板来做舰桥,桅杆可以用铜条焊接确保牢固(这个更适合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馨提示:051船型长宽比高,金属舰桥重量大会严重提高船的重心,航行时摇摆幅度大,至于加工难度和耗费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调到400度左右,最高了这是

准备把200W的电烙铁,我焊金属结构的船体和上层都用200W电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准备把200W的电烙铁,我焊金属结构的船体和上层都用200W电烙铁

200W这么大的功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W这么大的功率吗?

是的呀,我有200W。300W两种规格的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呀,我有200W。300W两种规格的电烙铁。

我先用我那个家用的电烙铁弄着吧,看看有什么替代的方法

网友E:
终觉得配重不对 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觉得配重不对 太轻了

其实已经过了一点点水线的了,低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已经过了一点点水线的了,低速是没问题的

我喜欢滑行艇,吃水会富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滑行艇,吃水会富裕点

毕竟静改动的船都有这样的弊病,没办法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毕竟静改动的船都有这样的弊病,没办法咯

也是,有条件自己搞一条试试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有条件自己搞一条试试牙

已退坑,船也是偶尔拿出来玩玩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退坑,船也是偶尔拿出来玩玩而已

嗯,留一膄空闲时候玩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留一膄空闲时候玩玩呀

船会保留,不过只是闲暇才遛一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船会保留,不过只是闲暇才遛一遛了

我也差不多了,用空就做做,做好了也空出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差不多了,用空就做做,做好了也空出去玩

现在都是这样的了,毕竟在奋斗的年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