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不寒,暖意融融。

楼主(2021-01-20):
今天体感不冷风有点大,明日将要小雨,今天还是没忍住出来浪了一把。500proX上次挂了单向和十字盘轴承,更换后今天第一次试飞,完美修复。飞完10电,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go home。

网友A:
竟然上班溜号!!我们的控很像,徐家汇附近有这样的草地?

网友:
不错!请问楼主您是用430的大桨吗?

网友B:
10电,可以的,我昨天调了皮带后忘记锁死后桨皮带轮,5米高左右锁不住尾炸了富丽505,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上班溜号!!我们的控很像,徐家汇附近有这样的草地?

今天休息,在新江湾城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电,可以的,我昨天调了皮带后忘记锁死后桨皮带轮,5米高左右锁不住尾炸了富丽505,哎……

自旋了不要慌,切熄火就不旋了,然后迫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旋了不要慌,切熄火就不旋了,然后迫降

切了熄火,轻伤,还是损失一对大桨和起落架

网友:
可以可以,今天也飞了

网友:
是原500pro改装的吗?如果是请教一下都要买哪些配件?多谢!!!

网友:
不是应该不炸不回家那种才对吗

网友:
楼主摩托车真能装

网友:
楼主的装备很清爽。集合在一个箱子里就是这么大飞机不大好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