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个mb的升级线

楼主(2021-01-20):
参考了论坛的gen大佬的作品
正好有闲置p2303usb转ttl
正好有贴品100欧,100k电阻
正好翻到了一个二极管
正好翻到了gen大佬的帖子
正好手头有个mb
看能不能用?
硬件部分直接破釜沉舟
因为是贴片,太容易掉了
直接焊好用热熔胶封死
p2303的驱动把人折腾坏了
win10提示什么类似设备过时之类的
win8提示什么设备2012年已经停止支持之类
反正还有台电脑正好win7
bingo
一次性搞定
献丑
凑合看看
再次感谢gem大佬
win7fanqiang翻不动,浏览器也不支持很头大
正好找到了mac下的驱动
正好可以下载到mac的软件
竟然是繁体中文,比起蹩脚的英文受用多了(最后一幅图)

网友A:
哇,厉害啊,超级高手啊!!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B:
我的是用CP2102做的,win10免驱的。另外,新版的studioXM就是支持繁体中文的

楼主:
哇,一觉醒来*精啦,谢谢
我之所以做的接插头是因为usb转ttl还能来单片机开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用CP2102做的,win10免驱的。另外,新版的studioXM就是支持繁体中文的

研究一下,好久没接触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厉害啊,超级高手啊!!

前几天见中山哥发的mb蓝牙调试模块,结果去搜已经停产了,结果就自己做了

网友C:
直接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我做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我做了好几个了

其他都不需要呀?还是那么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都不需要呀?还是那么接吗?

对 TX RX接个二极管就行了,用了好多次了 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TX RX接个二极管就行了,用了好多次了 没任何问题

大佬,蓝牙调参的有研究吗

网友:
哇,厉害啊,超级高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蓝牙调参的有研究吗

在淘宝买了个山寨mb的蓝牙模块,mb能调试用很方便。但有个问题,我用的亚拓mb5.13的提示软件能升级,可进系统更新后又提示没可用固件。不知道什么原因。用山寨的数据线电脑调参我提示没可用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见中山哥发的mb蓝牙调试模块,结果去搜已经停产了,结果就自己做了

那个蓝牙模块有国产的,就是魔友自己做的,非常漂亮,才50元左右!

网友D:
lz 我看你这软件能提示升级到5.22版本,可我用买的自制线能调参 但进系统升级里登录后却提示没有可用固件。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我看你这软件能提示升级到5.22版本,可我用买的自制线能调参 但进系统升级里登录后却提示没有可用固件。 ...

登录后?是已经绑定账号进入系统了是吗?还是提示的是无网络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牙模块有国产的,就是魔友自己做的,非常漂亮,才50元左右!

方便pm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淘宝买了个山寨mb的蓝牙模块,mb能调试用很方便。但有个问题,我用的亚拓mb5.13的提示软件能升级,可进 ...

这个是不是160左右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淘宝买了个山寨mb的蓝牙模块,mb能调试用很方便。但有个问题,我用的亚拓mb5.13的提示软件能升级,可进 ...

兄台可否退一下蓝牙模块包皮仔细拍一下蓝牙模块,看能不能继续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160左右的那个?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