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有零度S4飞控软件啊 发一个呀 谢了

楼主(2021-01-21):
有没有大神有零度S4飞控软件啊 发一个呀 谢了 邮箱
276721501@QQ.COM

网友A:
官网有下

楼主(2021-03-13):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下
早就没有了

网友B:
apm2.8飞控,遥控器校准时摇杆向右记录下wpm值是1902,解锁时确只能打到1901,差得不多只有一个数字,这样会不会解不了锁?如果是这个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先谢谢各位。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