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 UH1 Huey像真小机

楼主(2021-01-21):
羽翔F03+爱德美壳。
受模友“封箱作品”启发制作。
羽翔F03在这个级别产品中个头最大,适合改1/35的休伊。
还没有涂装。目前重量152g,原机重131g。
组装好飞了几次,室外有风时还是有些飘。
机壳和机芯用1mm碳棒固定,壳可以分成两边方便拆装,只要孔打的没问题,利用碳棒的张紧力合起来也基本严丝合缝,也很牢固。挡风玻璃直接扣上去也不会掉。

水平尾翼的模型套件太重,用ABS板暂且代替。

舱门和玻璃还没有加。

侧面照

爱德美的模型壳,重量、组合度都不错,还便宜。

找两个中性笔芯头去了笔尖剩下的塑料头可以直接插到原机架后面的两个固定孔,然后穿根碳棒插到两侧机壳上,但要先把舵机拆了加两颗螺丝固定。
起落架顶部加AB胶粘好碳棒,机壳两侧对应位置打孔插入固定。

垂尾用碳棒加AB胶加固。后支架用碳棒代替,原模型件不耐磨。

主板移到机架下方,利用主板和机架的四个定位孔加碳棒固定。碳棒套油笔芯管上下固定好,要水平了否则可能影响陀螺仪控制姿态。此时主板下方和四根碳棒恰好构建好电池的空间,重心刚好在主轴处。

电机电线改到后侧并延长才能够到主板,其他电线长度正好。

比较喜欢像真机和休伊,所以改来玩

飞行视频
https://b23.tv/mpMknS

网友A:
好手艺~!非常紧凑~!静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非常紧凑~!静改动

网友: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微型直升机板块?才发现

网友B:
漂亮啊!楼主大爱直机,早日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啊!楼主大爱直机,早日首飞

早就飞过了,室外无风还可以,有风会飘

网友C:
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超强!

只是切割、打孔、组装了一下

网友:
好看,期待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

还没有涂装

网友E:
适当加重一点机身,同高度时会提高转速就会更稳一点可以试试汽车平衡块,5g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当加重一点机身,同高度时会提高转速就会更稳一点可以试试汽车平衡块,5g的那种

小机要减重啊

网友F:
组合方式太棒了,接下来的工作会很繁琐,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合方式太棒了,接下来的工作会很繁琐,加油

学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