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线操纵的细钢丝做桅杆支索吗?

楼主(2021-01-21):
以前玩空模,想做帆船。模型帆船的桅杆支索应该用什么材料?如果用细钢丝做支索,应该如何与挂点、挂件连接?望高手赐教。

网友:
我也在研究帆船,找不到相关老师。

网友:
我用6号8编的大力马线做左右支索和后支索,没用不锈钢。其他缭绳等也用的这个线。
0.8mm不锈钢丝做的圆环钩子和钓鱼用的增强别针。

网友:
取决于做多大的船,65公分以下用大力马钓鱼线足够。
如果桅杆座足够结实甚至可以不用侧拉索

网友:
正如版主所说首先看你的船是什么规格
65以下使用大力马线,用三眼扣调节侧支索的张力。
大一点的船可以用钢丝或者细钢缆,用花篮螺丝调节侧支索张力,线径根据帆面积和桅杆以及桅杆座的结构来考量,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否有横撑。
钢丝的连接工艺可以用盘丝或者回形结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