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

楼主(2021-01-21):
用k8尾巴是不是都有点飘,还有用k8的三轴直升机的螺距曲线和尾巴感度在哪里调?以前飞有副翼,对三轴不熟悉!请赐教!

网友A:
论坛里搜下相关帖子,好多大神出过教程!

网友B:
360漂的多,700有一点点,陀螺仪多调调就好了

网友C:
尾巴飘,看是慢飘还是快,慢的话把I值降5试试

网友D:
飘基本是震动略大,调好了基本也是一根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