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的控怎么样

楼主(2021-01-21):
有人用过这个么

网友A:
这是个固定翼的飞控,不是遥控,如果你的确问得是飞控怎么样的话,这个飞控性价比还不错,osd也好看,比较适合小白或者不爱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固定翼的飞控,不是遥控,如果你的确问得是飞控怎么样的话,这个飞控性价比还不错,osd也好看,比较 ...

你用过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啦

对,我有两个SN-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有两个SN-L

好的,到时候有问题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