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使之翼8mm练习机电装求问

楼主(2021-01-21):
请问各位大佬,准备入手天使之翼8mm,室外练习吊机和休闲飞,螺旋桨和电池该怎么搭配,比较适合萌新入门

2s电池+9寸桨? 3s+8寸桨?3s+9寸桨?

室外 室外 室外

网友:
2s电池+9寸桨

网友A:
建议上3s8寸,2206电机就够用,电池室外飞可以大一点,我现在飞800mah的,一般可以飞6分钟
来自微站

网友:
3s+9寸,电机2210绝对暴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3s8寸,2206电机就够用,电池室外飞可以大一点,我现在飞800mah的,一般可以飞6分钟

我有个2204的1860kv的电机想买个5-4mm的epp 应该配什么电池螺旋桨 2204够用吗

网友:
AM40电机 2S 9048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2204的1860kv的电机想买个5-4mm的epp 应该配什么电池螺旋桨 2204够用吗

一般来说3s电池配8043螺旋桨就蛮好
来自微站

网友(2021-02-23):
2206/3S电池/8寸或9寸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的x360不带大小桨震动大概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的x360不带大小桨震动大概多少呀

忘了,退直很久了,仿佛是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的x360不带大小桨震动大概多少呀

x360就是个会飞的震动棒,别管那么多,上天直接开怼,能锁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