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分享一下直升机发动机磨车的过程吗?

楼主(2021-01-22):
直升机发动机磨车各人有个人的办法,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交流下经验

网友:
低速、重载。
大飞轮。

网友:
一锅油,温度到130度,然后用手Q钻硬连接转半小时,以上方法是我胡说的

网友:
发动机出厂状态的油针已经适合,不需要调节,装好飞机,必须带上大桨,切记不要只转旋翼头,高速发动机会挂的,然后着车,我一般都是怠速磨合半箱油,然后就开始悬停了。当然是富油悬停,差不多一箱油完了根据发动机的状态适当收主油针,我就是这么干的。玩油机比较折腾人,但是乐趣无穷。我玩得比较杂,献丑咯

网友:
带桨。干净地面。略富油,低油门,小负螺距,注意别烧干了油

楼主:
嗯嗯,谢谢谢谢,这几天开始调试油机,有不懂的还要向大家请教

网友A:
不用磨车,直接低速富有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磨车,直接低速富有飞

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淹缸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淹缸熄火了~

你用了假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