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级射尾浆夹,警示自己和提醒模友对安全重视

楼主(2021-01-22):
概况:昨晚调试尾巴振动,垃圾塑料尾桨,振动一下子900多,停下来绕了3cm多透明胶,砰一声如图: 具体流程:
1、一个月前飞行中电机齿松了,感觉没动力立即降落,离地15cm动力才很弱,碎石地面较平整降落不暴力,只是尾巴处有几个拳头大碎石,碳纤尾桨打坏,两塑料浆夹里面被切了1-2mm深小缺口。
2、买塑料尾桨在家放了2周(室温一直20度,不存在太冷脆了)。
3、拆了大小浆,有主旋翼,尾浆夹,75%定速油门,振动250到400内(整个调机过程尾舵机拉杆球头拧下来了,就是怕尾巴修整,飞机转起来)。
4、上了这白塑料尾桨,单片13.2g(碳纤尾桨单片4g),75%定速油门,严重麻手,震动飙到900左右,就马上切了熄火,从没遇到过的麻手
5、尾浆夹和浆,尾轴取下来。尾轴两头放在陶瓷碗上,两浆夹相当于跷跷板看哪边高,做动平衡,贴了3cm透明胶,静止发现两浆夹平衡了(现在看来这也超不准了)。
6、再次上浆夹,50油门缓启动震动不明显,不很麻手,立刻切IDE1-75%定速油门,2秒后砰很大一声,幸好人没事。家人都在旁边,我也顿时懵了,家人甚至要求退魔或只能飞小鸡(我不会放弃的)。

有经验模友麻烦多指点下分析事故:
1、射浆夹前,机身没有左右偏动(改了常规脚架很稳),尾桨没有打倒地面。我也用手护着尾管,没有突然摆动。
2、一个浆夹是甩裂开,两个尾浆夹中联和螺丝都还在,不是常规的螺丝松了射出去。另外一片浆稍微打到了尾管,有一个点位置尾管凹了2mm。
这是浆质量太大,动量加震动甩出这效果?还是浆质量?(尾舵机拉杆球头拧下来了,应该没螺距,风会自动吹平衡)
今天总结:
1、安全意识麻木了。尾桨调试应该室外没人处。
2、看到这塑料浆震动这么大就该停止用(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过会射零件,因为以前X3,550都没遇到过)
3、炸鸡后的零件有损伤就必须换了。
4、这么便宜的尾桨就不该买,贪便宜现在修下来贵多了(碳尾桨,金属尾浆夹,金属尾推,拉杆,尾管全得换,300左右)。

请教:
1、有什么办法调试尾巴时较安全,不用这么靠近飞机?比如手拉皮带感受动平衡?(但手拉转速应该很低)
2、调尾巴油门是不是75%太大了?
3、这种几块钱的浆完全就是危险品?(X3塑料浆打烂,里面材质都比这塑料看着密实)
时不时得重新调整敬畏心态玩直机,玩久了没事故就对危险麻木了,忽略小异常,不分析原因和隐患,550级出点事情非常恐怖。以后还得常卖转动部件好螺丝,一定起落换了轴就得扔掉打过胶螺丝。
补充下断面: 还完整的浆夹也有白色裂痕。因为这浆夹炸过,加上叶片质量太差又重,没法认定谁问题。这是第70+电了,前面飞飞得蛮舒服的都没啥问题。
当初这机有模友没装关键部位螺丝,超转解体,所以受诟病。但我去年底看到妙600 12S飞,我知道至少很多年我是飞不出这水平,解体不是我现在要考虑的,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外观设计。

网友A:
玩大机还是不能省,安全第一。

网友:
綠色尾獎夾 好帥啊

网友B:
你是不是贴完胶带上来就切75油门?真是胆大,心不细。建议用普通油门的0-100,这样转速高低好控制,感觉震动很大,立马拉到0。

网友B:
尾桨夹最好用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最好用金属的。

这个建议是最中肯的

网友C:
塑料件有很多优点,只是不应该尾桨飞行周围有东西。

网友D:
这是没有上大桨70油门调机,那转速飞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大机还是不能省,安全第一。

吃一堑才领悟透彻

网友:
好危险啊。玩450没配平过尾桨,毕竟便宜,还好用。塑料尾桨夹的机还是不要配平了,直接换新。的确应该有一个普通模式调机,震动上升就停,去外面再开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贴完胶带上来就切75油门?真是胆大,心不细。建议用普通油门的0-100,这样转速高低好控制,感觉震 ...

确实一上去就75油门,以前x3都是油门逐步上拉看振动。麻木后忘了这重要方法。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有很多优点,只是不应该尾桨飞行周围有东西。

人都懵了半天,现在安全观念根本改变了。以后户外没人处站远调试,逐步测振动

网友:
这个尾波箱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
应该是你贴完胶带后导致尾桨转起来不同心!而且你还是75%油门!最好还是金属尾桨夹可靠一些!大飞机切记安全第一!这个桨叶飞起来跟刀子一样!要是戳中了旁人!唉!安全第一吧!

网友:
在螺丝孔位断裂,好大可能是注塑不良。

LZ拍一个断囗高清无码大图,贴上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
5块钱的塑料尾桨,因为重,换了kds的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没有上大桨70油门调机,那转速飞得起。

这个对头

网友:
看看飞越怎么回复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楼主自己的问题。4g的碳纤尾桨你不带大小桨75油门塑料桨夹都难保不射,换了13g的塑料桨居然还敢75油门,也是厉害。没了大桨负载的转速是没意义的,不带大桨调试尾巴,50油门已经是极限了,本身就是塑料桨夹按照设计带负载的转速完全是够强度了,可惜楼主不按套路出牌飞越气的咬牙,”“又得我背锅”

网友:
有可能震动大是尾轴与蟹爪铜轴套的虚位过大

网友E:
13g 的尾桨未免也太重了...

调试尾巴就尾拉桿卸下,人不要在尾桨夹这边,油门 0-100 慢慢往上加,手扶尾管感受震动

当震动上去觉得会麻就直接切 hold

不过塑料尾夹真的是不能用,赌人品赌很大,我也赌输过...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也是 550...

网友:
不要用塑料尾桨,很多塑料桨都很差,都是炸无数次的教训。碳纤桨轻还平衡,切记,不要贪便宜放弃。这尾桨夹完全够用,但你上了这么不靠谱的尾桨,巨大震动,塑料桨夹无法忍受,正常点的桨绝对不会射,实在不放心换金属的。楼上别飞越怎么回应了,有点脑子吧,塑料的没金属耐用肯定的,但是桨的平衡差不多情况下还可以用。别吹毛求疵了吧,厂家越来越少!

网友:
机械部分完美,买点好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我都没摸过。450我敢带桨摸,其他想都没想过要摸。
360以下用塑料尾桨,360以上还是碳的稳

网友F:
小白提问,为什么需要这样调机,为什么调尾巴不上大桨推油门,这是调什么的,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g 的尾桨未免也太重了...

调试尾巴就尾拉桿卸下,人不要在尾桨夹这边,油门 0-100 慢慢往上加,手扶尾管 ...

一样的坏法。也是桨平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白提问,为什么需要这样调机,为什么调尾巴不上大桨推油门,这是调什么的,怎么调

炸鸡或新装机后,需要看装机效果好不好,就是看电机转起来,机身振动值,用数据线或蓝牙模块擦陀螺仪上,电脑或手机会显示实时振动。如果振动大,比如1000值,那就拆了尾巴尾管,以后主轴,测振动。再上旋翼头,再测。再上尾管和波箱,再测,找到哪个部件上去后振动猛增。最容易出问题就是尾桨夹和桨两边重量,重心不一致,查动平衡看看帖子。不严重振动,飞机尾巴摆动,严重,就像我这样散架飞零件,飞刀一样杀伤力。

网友:
这是尾桨夹有裂纹吧。碎的这个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坏法。也是桨平衡问题?

我认为是桨夹品质问题,塑料件灌塑时里头有气泡影响强度
但是配件是不同厂混搭的,所以只能认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是桨夹品质问题,塑料件灌塑时里头有气泡影响强度
但是配件是不同厂混搭的,所以只能认了
...

那个不是气泡,注塑不是铸造,不会有气孔。
更像是放置很久以后出现的劣化变脆,聚合物长链断裂,那种长期晒太阳被紫外线破坏的塑料就是劣化成粉状。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不是气泡,注塑不是铸造,不会有气孔。
更像是放置很久以后出现的劣化变脆,聚合物长链断裂,那种长 ...

那只能笑说是人品爆发,那玩意儿我连飞都没飞过,买回来装试机就爆了
幸好是试机爆掉,不然连侧板大概也要一起赔葬了

网友H:
logo尾桨夹貌似也是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不是气泡,注塑不是铸造,不会有气孔。
更像是放置很久以后出现的劣化变脆,聚合物长链断裂,那种长 ...

这个就是注塑不良,明显有气泡。模具设计、模温、水囗料,好多原因都会影响注塑效果。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5183

网友:
这个桨夹都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logo尾桨夹貌似也是塑料

我目睹过新装机的老狗一趟就喷掉尾桨夹的...
螺丝还在中联上,可是桨夹呢?

网友I:
楼主的75油门是精灵定速还是存储定速?精灵定速的话那转速就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75油门是精灵定速还是存储定速?精灵定速的话那转速就上天了。。。

存储定速模式。

网友:
用OpenTX来飞直机的教程

按道理存储定速的话带不带大桨都是正常飞行时的转数,这样也射尾桨挺恐怖的。。。

网友:
大机你也敢在家里带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