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50L尾轴及尾管

楼主(2021-01-22):
最近感觉轴转飞机的尾传动轴是个的消耗品,一旦有点问题就会导致尾巴的震动。所以问一下大家,450L的传动轴能不能用富丽或者飞跃480作为替代,480尾管和传动轴要比450l的长,替换了会不会导致飞机重心的改变?

楼主:
还有之前尾推上面这个螺丝掉了,发现幸好特别不好找,因为原厂是英制的螺丝,最后在飞越家找到了类似的,如果有同样问题的模友可以参考

网友:
替代了也只不过是驻波点的移动,不会消除。

网友:
尾传动轴不炸不太容易坏吧。重心变一点没问题的。

网友:
重心用电池找平

楼主:
准备替换下试一试

网友A:
建议改皮传 不然这机非常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皮传 不然这机非常难修

飞行技术不咋样,光琢磨修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行技术不咋样,光琢磨修机了

翻过之前改皮传的帖子,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技术不咋样,光琢磨修机了

所以还是改皮传吧  好修太多  炸鸡也便宜太多

网友B:
弱弱问一下,尾管可以改成碳纤维管不?感觉轻好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尾管可以改成碳纤维管不?感觉轻好多呀

不知道啊大佬,还在学习中

网友C(2021-05-05):
楼主改皮传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皮传成功了吗

没有,最近技术有所进步,至今还没有炸过,又买了五根嘉迪的传动轴备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最近技术有所进步,至今还没有炸过,又买了五根嘉迪的传动轴备用了

哥们,嘉迪450l的件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嘉迪450l的件精度怎么样

说实话,不咋地,精度一般,但是现在能找到的和原厂450L匹配的就这一家了,要不就得改480,飞机的人重心还要重新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不咋地,精度一般,但是现在能找到的和原厂450L匹配的就这一家了,要不就得改480,飞机的人重心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