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甲醇油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配.

楼主(2021-01-23):
刚入门搞的甲醇机,调试麻烦放弃了.现在一直都在玩电固,想拐回来玩玩甲醇机.发现甲醇油不好买了.好像价格也好贵.成本比电的高好多.大家都用的什么油,大概多少钱一升.要是自己配的话,怎么配.原料在哪买.
谢谢!

网友:
确实现在甲醇油都买不到了,五年前玩油车的时候就是淘宝随便就买到了还有不同的牌子

网友:
威宝应该还有,只是线上不卖了吧。

本地化学品市场买甲醇和硝基甲WAN,然后自配也不是不行,越折腾越有趣

网友:
有几家老牌航模店问问客服就有,我才买的

网友:
你经常飞就用电的。如果只是偶尔飞一下那就用油的。TB和鲜鱼上搜“模型油”

网友:
要想人省力而犮动机出大力就多花钱买成品油.

网友:
使用含硝基甲WAN的燃料发动机磨损较大.

网友:
22L 的桶一桶里面不满的大约20KG左右吧应该是不足的 大约80块钱。  蓖麻油买100块钱的大约3升稍多这样子。全部倒铁桶里。行了 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淘宝不让上架的。我一直在群内买。别玩太大的飞机用不也多少油。成品还是要好很多

网友A:
自配油其中的润滑油蓖麻油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配油其中的润滑油蓖麻油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没有,只是现在没有

网友:
工业甲醇很便宜,只是购买时要先测比重以免买到含水量超标的.
工业萞麻油也便宜,但有杂质,油配好要过滤.

网友:
成品油烧的很干净.蓖麻油烧的很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配油其中的润滑油蓖麻油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听前辈说可以用花生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前辈说可以用花生油

花生油到冬天都凝固了

网友:
淘宝是有,YS和COS,问店主即可;淘宝管制不让上架,一般都是拍油桶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前辈说可以用花生油

那确实!反正都是植物油

网友:
自配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确实!反正都是植物油

说这话的意思是不要迷信不要曼从不要高大上更不要崇洋媚外  玩的是乐趣而不是人民币

网友:
今天才把买的工业甲醇打开,发觉没有什么气味,不像以前买的分析纯的瓶装甲醇那样打开瓶口就有甲醇独有的气味飘出,导致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买到是甲醇,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