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提问

楼主(2021-01-23):
钻铣16 在铣削沟槽时跑偏,是啥原因?请老师傅们给诊一诊

楼主:
用的是逆铣方式,从右往左进刀,看加工面刀路是从左边逐渐向右上升后铣了一个坑。不知是不是没有锁紧主轴的事?

网友:
上个照片

网友:
钻是钻铣是铣,钻铣它的先天就不足。

楼主:
应该是主轴引起的刀钝了进给量大了就把没锁紧的主轴顶起来了,而且我发现不锁主轴用力往上抬主轴会有大概10mm的上行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主轴引起的刀钝了进给量大了就把没锁紧的主轴顶起来了,而且我发现不锁主轴用力往上抬主轴会有大概10 ...

能抬升10mm?没这么多吧?铣的时候必须锁紧机头,尤其粗铣时。小钻铣床是差点。

楼主:
回yangly1 没有10mm大概4,5个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