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前辈们 x360和m2新款哪个比较适合练手

楼主(2021-01-23):
x360和m2新款不知道入哪一个。四面悬停过了。进阶动作。不知道m2和x360哪个炸鸡成本比较低,感觉m2配件价格偏高,不知道炸鸡是不是容易坏很多配件,还有就是手感。感觉m2的手感应该不如大一倍的360。望前辈赐教给点建设性意见,多谢

网友A:
新手有钱就m2,不然就老老实实360。360手感m2不能比拟的

网友:
m2毕竟是小机贼,m2不适合新手,360或亚拓470lp都可以会装调了,700不成问题,

网友B:
我飞X360,感觉挺不错,手感好,炸鸡也便宜。M2没飞过,不过听大佬说比X360差点意思,比较难驾驭,适合老鸟玩,而且练动作的滞空感不够

网友:
最好找个本地的老手带,推荐x360+模拟器,这样装机调机都能学学了,,工具设备也能照着买了。而且360比m2大很多,更容易上手

网友:
看场地
飞M2和logo200都是被场地逼的
正经谁会飞它

网友:
定理:桨大一级,手感完胜

网友:
刚开始就疯狂的模拟器,然后找个私密地方(借别人仓库)飞玩具那种飞机过过手瘾,继续模拟器,然后富丽360-380-450-500-700.当然了玩直机这玩意凭感觉,可能你上了380就觉得刚刚好了呢。主要还是场地。安全第一

网友:
x360更偏向于真正入门   从装机到调试   一路走下来   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肯定是360好啊,手感,价格都好,安全性也可以,除非实在没场地

网友:
M2是电机锁尾,你怎么练动作,自旋就麻烦了。360是练习动作的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X360,感觉挺不错,手感好,炸鸡也便宜。M2没飞过,不过听大佬说比X360差点意思,比较难驾驭,适合老鸟 ...

吸取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有钱就m2,不然就老老实实360。360手感m2不能比拟的

谢谢推荐

网友:
m2我有。。但这是恢复手感用的小玩具   新手别浪费钱搞m2。 好好飞360-380

网友C:
我有不同意见,360和M2我都有,如果在草地上飞M2,小炸拣起来继续飞,大炸十几二十分钟修好,我曾经连炸5次没修继续拣起来飞。360优势在于机子大,手感会好过M2,但是M2的手感也不错,并不象你想象中那种小机的感觉,但是360每炸必修,小炸一下,大桨尾管横轴是少不了的,单单一付大桨就够M2炸好几次了。对比:M2好修好调,炸机成本远低360,场地要求低,手感比360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不同意见,360和M2我都有,如果在草地上飞M2,小炸拣起来继续飞,大炸十几二十分钟修好,我曾经连炸5次 ...

多谢大佬码这么多字好感动。我接受你的建议。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码这么多字好感动。我接受你的建议。宝贵的经验

客气了,我有两台360两台M2,这只是我的一点个人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