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 380v2 装机美图 一款真正的小练习机

楼主(2021-01-24):
完整装机视频 https://b23.tv/Aon90L【非常长 新手推荐完整看完】

兔子的手感就不用我多说了,380这个级别里这个机器实在是太轻了,而且上置电池也完美的平衡了整机的重心,v2的舵机也更好维护更方便,尾管皮带调节采用调节尾管夹的设计非常好避免了调节时尾管的转动。虽然尾管细了点但这是一个权衡设计可以带来更轻的尾巴, 22T大尾皮带齿加压带轮让皮带和尾齿更多接触锁尾非常稳定不会有跳齿现象。我没用任何金属升级件,金鱼尾确实一开始很困扰我,不过降i增p稍松皮带就可以锁的很完美。这还只是v8(k8一样了)如果用NEO或MB则会有更好的锁尾。配件总体来说不算贵  希望小罗老板把为数不多的易损件价格在小压压  那就真正的新手神机了  精度从装机到飞行完全没有任何反人类设计新手只要照着说明书必不会装不好  就连接收机天线都设计好了摆放位置  还是非常不错的练习小机

最后补充【如果有这机器的金属件千万不要吝啬怼上就对了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静电击穿7008天线失控轻炸。。。7008还坏了无法对频】如果用塑料件一定要做好防静电,我大意了,这波没闪

网友A:
金鱼尾无解,除非换尾波箱。一般般的飞机,没那么神。

网友:
好看好看

网友:
非常详细的装机视频,感谢分享,就是lz是不是说明书搞了个evo的,xl380和380evo说明书不同哈哈

网友B:
另外升降舵机从里面往外装,没有任何干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鱼尾无解,除非换尾波箱。一般般的飞机,没那么神。

我改了两套模具,就是修复金鱼尾的

网友:
https://b23.tv/n2Fgsx 这是最早的380,全原装塑料,但是塑料的不能锁螺丝太用力,否则尾巴变形就容易金鱼尾,视频中就没有金鱼尾,vbar n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升降舵机从里面往外装,没有任何干涉的

哈哈  我也是脑门懵了  竟然没想到塞里面

网友:
真骚,中毒!

网友C:
小罗很用心 改了不少地方 配件价格比X360贵 但可以承受 喜欢就试试吧 双皮带安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罗很用心 改了不少地方 配件价格比X360贵 但可以承受 喜欢就试试吧 双皮带安静

msh品牌定位曾经很高很高的

网友:
看着真舒服

网友:
几个钱呢?

网友D:
防静电是要怎么做啊,把接收机弄挂了有点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静电是要怎么做啊,把接收机弄挂了有点恐怖。。。

是的静电是塑料件机的公敌   换上金属件  如果想稳在把尾管用根线连通侧板电机座一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静电是塑料件机的公敌   换上金属件  如果想稳在把尾管用根线连通侧板电机座一类的

把尾管连到电机座上是什么原理?好像还有说法是把电池的正还是负极连到侧板上,有点懵。。。

网友E:
怎么不是泡沫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是泡沫做的啊!

收泡沫去找空山

网友:
空山是你的朋友吗?

网友:
先看看有线细节学一下

网友:
想看看走线细节学习一下

网友:
刚买,我买的黄头罩的

网友:
哇塞!小电直没有泡沫做的

网友:
这种会不会炸了电池飞出来

网友:
楼主,期待调机教程!

网友F:
这个跟泰世x3哪个适合练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泰世x3哪个适合练习?

这个和X3各有千秋,X3有电池仓,能护住电池,相对皮实一点,protos380很轻,能上32系列马达,配3215马达就已经超级暴力,不满足的话还有3220马达
两台机我都有,对比下推重,X3皮传版配蝎子2520  1500电池 重1120g,MSH380配原厂3215电机 1800电池 重1180g
喜欢哪个搞哪个吧

网友:
纯皮带机  声音估计很好听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鱼尾无解,除非换尾波箱。一般般的飞机,没那么神。

金鱼尾没有,就是锁不住,一大螺距就摆尾90度。提高转速摆尾有改善,但金鱼开始出现。
练飞还是推荐富丽X360,机子便宜配件不贵,又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X3各有千秋,X3有电池仓,能护住电池,相对皮实一点,protos380很轻,能上32系列马达,配3215马达 ...

MSH 380  电机座按装椭圆孔开得太长太靠板边,如果炸机是侧面着地,那个地方非常容易断裂。建议买冰人的加强件帮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h品牌定位曾经很高很高的

昨天开始装XL380 金属件质量很高 感觉上和OXY的居然差不多 很是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