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静电线的飞机

楼主(2021-01-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X360的小齿、尾管座都是塑料,我没专门搞防静电,好像也没问题。还有把皮带和电机座连通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概率问题

网友: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接到电机座? 电机座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为什么不是连接到侧板加强版、或者其他金属零件?

网友:
静电线是什么样的 有哪位发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少将怎么来的!用万用表测一测,你侧板和侧板加强件是不是和电机导通的!你要是测出来不导通,你是高 ...

从电学的理论上说,哪怕都导通了,整台机也会形成一个等电势体吧,不接触大地也没法把这些电荷消掉;连接电池负极倒是可以利用它们的电势差来放电。不过静电到底产生了多少,有没有高到弄坏电装的程度我也没谱。。。我的机可以正常飞,就懒得纠结了,毕竟爽飞才是硬道理

网友C:
静电线是什么鬼?听都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静电线是什么鬼?听都没听过。。。

应该就系地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少将怎么来的!用万用表测一测,你侧板和侧板加强件是不是和电机导通的!你要是测出来不导通,你是高 ...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电学的理论上说,哪怕都导通了,整台机也会形成一个等电势体吧,不接触大地也没法把这些电荷消掉;连接 ...

一定要静电线的话,那还得所有部件和电池共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