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高手指导,恒龙6.0遥控器如何设置摇杆功能?

楼主(2021-01-25):
情况是6.0版1/16的恒龙虎1,什么功能好,但遥控器的左右摇杆操作乱了,现在状态是:
左摇杆,是炮塔旋转和车身前进后退,
右摇杆,是车身旋转和炮管上升下降,
这样操作起来非常别扭,而且包装和说明书都丢失了,不知道如何修改摇杆操作配置,求吧里的大神支招!

网友A:
你这个样子不是乱,而是切换成双杆操控模式了。按住G,再把左摇杆往下打,就能切换回普通模式。关于恒龙坦克的问题可以加恒龙官方QQ群903419142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样子不是乱,而是切换成双杆操控模式了。按住G,再把左摇杆往下打,就能切换回普通模式。关于恒龙坦 ...

谢谢,马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样子不是乱,而是切换成双杆操控模式了。按住G,再把左摇杆往下打,就能切换回普通模式。关于恒龙坦 ...

那个双杆模式可以左右互换吗,左手转向右手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双杆模式可以左右互换吗,左手转向右手前进

不能调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