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解锁瞬间,油门信号值太高。

楼主(2021-01-25):
(无正文)

楼主:
首先说明是桨没有装反,电调也有校准。主要问题是我发现慢慢拨解锁开关,油门值信号还不是太高(虽然怠速还是偏高,但至少不至于翻车),如果像正常干净利落那样解锁的话,解锁一瞬间电调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油门信号值,最后结果就是直接翻车了。

网友A:
看了片子,好危险,楼主身手不错。
知道有问题,不要上浆,调好试好先说

网友B:
先看看接收机输入到飞控的信号有没有问题。然后在看看电调的协议,刷固件啥的试试。这情况没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片子,好危险,楼主身手不错。
知道有问题,不要上浆,调好试好先说

本能反应躲开了,然后赶紧上锁。对的,大家调试的时候前往不要上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接收机输入到飞控的信号有没有问题。然后在看看电调的协议,刷固件啥的试试。这情况没遇见过

电调线序没有问题的,之前的一个穿越机用的是数字电调,也会出现这种,视频中的电调是好盈20A的,电调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剩下的不只是固件问题还是遥控器油门值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片子,好危险,楼主身手不错。
知道有问题,不要上浆,调好试好先说

接,化,发

网友C:
换套遥控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套遥控器试试

手上没有备用的遥控,试不了呀。

网友D:
1不要在家试5寸,2试机不要装桨

网友E:
在BF地面站上中,在“接收机”配置中,观察一下各通道信号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要在家试5寸,2试机不要装桨

我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F地面站上中,在“接收机”配置中,观察一下各通道信号是否稳定

信号接收是稳定的,目前还是找不到原因。有时候重新刷了固件会好一点,但偶尔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接收是稳定的,目前还是找不到原因。有时候重新刷了固件会好一点,但偶尔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许多问题的确不好确定,昨天接的一个大力F405飞控,用3S电池,还算正常,偶尔抽一下,但如果接4S电池,满电时,飞机就会剧烈震动,像发生了共振,飞机不受控制,上锁摸电机,烫的不敢碰,但如果4S不满电时,震动也会发生,但要轻一些,一开始以为PID问题,但无论怎么调都无效,又怀疑是滤波问题,调了也无效。最后怀疑是不是陀螺仪故障,直接将那个MPU6000取下来,换上一个新的,问题消失,飞的就很稳定了。按说MPU6000芯片的运行,是使用变压后的3.3V供电,应该与电池电压无关,但无论如何,是这个陀螺仪不正常工作了。或许是原焊点松了,导致与MCU的通信不正常,或许是本身的故障。
有条件的话,建议换个飞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