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os和saito的区别

楼主(2021-01-25):
如题…求问

网友:
saito是专门飞像真机的发动机

网友:
saito优点声音特别好听,OS优点皮实,维护维修方便。

网友:
总体OS好点,易用质量都不错,saito 主要是四冲,也不错对比os 要便宜点。

网友:
saito 主要是四冲,也不错对比os 要便宜

网友:
齐藤好像只有4冲机 OS两冲4冲都有
齐没缸套    OS有缸套
个人推荐先OS 以后有机会再齐藤

网友A:
性能来说(出力)    ys      os     saito
价格来说                 saito    os     ys
材质来说                  ys       os     saito
维护性来说               saito    os    ys
像真性来说(多缸) saito     os     y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说(出力)    ys      os     saito
价格来说                 saito    os     ys
材质来说      ...

一会由低到高 一会由高到低 有点乱啊

网友:
没看到os比较均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说(出力)    ys      os     saito
价格来说                 saito    os     ys
材质来说      ...

精辟,收获很多,感谢

网友(2021-03-08):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说(出力)    ys      os     saito
价格来说                 saito    os     ys
材质来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说(出力)    ys      os     saito
价格来说                 saito    os     ys
材质来说      ...

enya怎么说?

网友:
enya 这么说吧  好重
大部分机型力气一般 少部分机型还好,材质一般
火头位置要命哦~~~~(四冲)
唯一好处 可以很容易反着转(四冲)

网友(2021-06-14):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说(出力)    ys      os     saito
价格来说                 saito    os     ys
材质来说      ...

请教一下,ys四冲发动机有缸套的吗

网友:
os相对贵一点,saito也挺好的,稍稍便宜些,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