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F405mini回传设置s.port方法

楼主(2021-01-25):
相信大家不少人用过曼巴F405mini的飞控,体积比较小,但是这款飞控的s.port回传设置一直存在问题。这里给大家分享一种办法。

从照片看到,这里有6个接口,实际上uart1是sbus专用,用了sbus就没法用了,uart3是图传专用,实际你能自由使用的只有uart6一个端口。
想用s.port回传,一般人都直接接在uart6上,然后发现bf里面根本没法识别。这里用软解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1.首先是接线,看下图,要接在ppm这里。

2.接在ppm之后,然后进去bf的设置界面,把软接口选项打开,然后重启

3.然后进去到端口界面,发现没有变化,不要着急。
4.进去cli界面,打入命令,关闭ppm端口

5.然后点击save后重启,再次进去cli界面,把原ppm的编码分配给tx 11,注意下tx 11就是软接口的位置,另外c09是我的ppm地址,每个人不一样,要查看下再设置。查看方法就是打入resource

6.然后进去端口页面,会出现软接口选项,打开s.port就行了

7.到这里,其实还不行。重新进去cli,然后打入命令

这个步骤很关键,把tlm的反向关闭,但是把tlm的半双工模式打开。接下来,save重启,遥控重启,就可以看到回传信息了。

网友:
请问,这个飞控 上的 蓝灯 一闪一亮,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11-02):
这样就可以实现大疆天空端和gps,黑羊接收机回传同时用了吧

网友:
黑羊接收机回传同时用了吧

网友:
曼巴的这个飞控URT1,没有TX1端口,只有RX1-sbus口,头痛,软串口也不能用回传,有大佬能找到TX1端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