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楼主(2021-01-26):
之前大疆遥控。现在换了黑羊915!和遥控地面站设置好了测试。飞机一推大点油门然后回油门回到底 电机转速明显提高降不下来声音也变大了。我把螺旋桨上好测试。明显改善了。然后不放心用脚踩住飞机推了个大油,油门马上拉下来。电机转速还是很高!大神些这是怎么了。求教

楼主:
好郁闷哦大神都睡觉了吗?

网友A:
接收换了吗?重新校准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B:
我怀疑是开了airmo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开了airmod

永久打开的 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换了吗?重新校准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油门行程在 遥控还是地面站

网友:
多半就是airmode的锅,关了试试

网友:
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airmode的效果,你加油门,此时飞机没有桨叶或被你踩住了导致没有动,airmode就会自动补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