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调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21-01-26):
有一四合一不知名电调,应该是dost600的,三路正常,有一路在电机空载时正常,在电机负载时油门到中间位置运作正常,油门再中间上一点时候电机堵转现象,再上到四分之三油门时候又正常,到满油门时又堵转。换过电机也是同样问题,排除电机故障。请问下懂的朋友是哪里问题?是否是设置问题?多谢大家

网友A:
用BLHeliSuite调参软件,将不正常的那一路参数调到与其它三路参数一致(电机转向除外),如果还有问题,那这一路就是硬件问题了。
可以单独买一下分体电调替换这一路,其它三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LHeliSuite调参软件,将不正常的那一路参数调到与其它三路参数一致(电机转向除外),如果还有问题,那 ...

下午刚刚用软件调过,确实是硬件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