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omnibusF4V3飞控改为支持6S

楼主(2021-01-26):
我用的是omnibusF4V3飞控,支持3s到4s电池,有没有办法修改一下飞控的哪个元件,改为支持6S电池?
我看上面的MP2359变压芯片最高支持24V,能不能将它换成MP2451?这个芯片支持36V,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就支持6S电池了?
有没有懂的大佬?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飞控,接5V  BEC就工作,和4S,6S没有关系。如果是说的电压测量,整个分压电阻就好了,但电压是分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飞控,接5V  BEC就工作,和4S,6S没有关系。如果是说的电压测量,整个分压电阻就好了,但电压 ...

我自己买飞控的元器件,手工都焊过几个这个飞控了,要说与4s和6s无关,也有道理,但不完全,接电池后,MP2359芯片先将电池的电压降压为5V,然后5V又再用另外三个芯片降压为3.3V,用于给MCU、OSD芯片、以及可能的外接设备等供电。同时电池通过电阻分压电路接到MCU的电压测量引脚,用于电池电压监测。
那个MP2359最大耐压是24V,如果接6S,是不合适的;
如果先通过另外的降压设备,比如分电板上的降压,将6S降为5V,或者12V后再接到飞控板上,那是另外的方式,还要解决电压监测的问题,如果都这样解决,那么市场上的飞控,就没有支持几S区别了,但事实上,市场上卖的飞控,都会明确标明支持几S的。
所以,如果能直接在飞控动一下手脚,让它直接支持接6S电池,那是最好不过了。改动量小,成本低。
已经买了几个另外的降压芯片,到时候我动手试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是Pro版,自带BEC。MP2359不能直接上6S,舍去电压电流功能。直接用非Pro版加外挂BEC了。

网友B:
直接v3 plu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v3 plus吧

买新的,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网友C:
前两天刚用F4v3接6s,没多久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飞控,接5V  BEC就工作,和4S,6S没有关系。如果是说的电压测量,整个分压电阻就好了,但电压 ...

主要是电压检测,这个问题,解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刚用F4v3接6s,没多久就烧了

直接去接,一定不行的,我下一步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ro版,自带BEC。MP2359不能直接上6S,舍去电压电流功能。直接用非Pro版加外挂BEC了。

电压检测还是比较重要的

楼主:
我改装的结果报告:
首先说一个前提:我测试的飞控,是我自己买元件焊接来玩的,DC-DC5V部分使用的电容,都是耐压50V的,市场上的这款飞控,变压部分电容能不能耐压50V,我也不知道,不过可以很容易更换。

改变只是两点:一是将MP2359芯片,直接换成了MP2451芯片,二是在那个56K电阻的背上,并联上了一个33PF的0402电容;

飞控板没有上机,直接接6S电池后如下图显示:

在地面站中,显示为7S

在地面站中,显示为7S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试的电压是25.19V,但飞控测的电压是25.25V,有一定误差,并显示为7s,估计在动力选项中改一下电池单芯最高电压值就可以了。
另外说明一点的是:这款飞控的电压检测部分是使用了10K和1K两个电阻分压后接到F405引脚,计算了一下,即使接6S,加到引脚的电压也不会超过3V,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也的确可以检测出来。

下一步有机会装机试试。

网友D:
很簡單問題第一找個 DC TO DC 降壓器 轉成 10V 給 F4 和攝像頭 5.8G圖傳
第二 分壓電阻  電池端= 4.7K 接地  47K 接正電壓   4.7K和47K中心點接到 F4 ADC (RSSI OR 偵測電流)
RESOURCE 把
resource ADC_BATT 1 A00
resource ADC_CURR 1 A01
換成
resource ADC_BATT 1 NONE
resource ADC_CURR 1 NONE
resource ADC_BATT 1 A01
sav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买飞控的元器件,手工都焊过几个这个飞控了,要说与4s和6s无关,也有道理,但不完全,接电池后,MP ...

超級簡單問題  我都做到不想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簡單問題第一找個 DC TO DC 降壓器 轉成 10V 給 F4 和攝像頭 5.8G圖傳
第二 分壓電阻  電池端= 4.7K  ...

F4 ADC (RSSI OR 偵測電流)    具体是那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簡單問題第一找個 DC TO DC 降壓器 轉成 10V 給 F4 和攝像頭 5.8G圖傳
第二 分壓電阻  電池端= 4.7K  ...

你这个操作,貌似比我的方法改动量大吧,虽然没有难度。

楼主:
装机,接6S电池,试飞了多次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我有台机也是这个飞控,用6S很久了……唯一的改动就是在图传电压选择的跳线处加了个bec因为我的是老版没有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机也是这个飞控,用6S很久了……唯一的改动就是在图传电压选择的跳线处加了个bec因为我的是老版没有 ...

如果6S不能直接接飞控的话, 电压检测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