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31动力突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1-01-26):
伟力V931小松鼠,老款红色的接收板,飞行中动力突然中断,飞机自由落体坠地,舵机仍能正常工作;重新拔插电源后又能正常飞行,一段时间后又动力中断。确定不是电池电压不足,再说低电压保护是降低动力,而不是切断动力。也不是线头松动,如果是接触问题,断电后应该会重新自检啥的;
2020年年初更换过一块接收板(主板)后,故障消除;断断续续飞了不到一年,现在又出现这故障,难道又要再换一块主板?

网友:
我有一台K120也碰到这种情况,检查如下:
1.  电池插头是否松动
2.  电源线是否有断股接触不良

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可能供电到主板上的电压不足,带不动主电机,试验方式:
1.  上电推油门,摇动插头、电源线,看电机有无停转、卡顿
2.  大油门下,LED灯是否由红蓝常亮变成只亮红灯——这就是典型的电压不足

希望这个分析方法能帮到你

网友A:
原因:
1.换主轴承
2.刹车电调,换MOS管可解决,或换新电调
能帮的就这些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插到主板上的三根线有断路情况,注意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
1.换主轴承
2.刹车电调,换MOS管可解决,或换新电调

感谢感谢,我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