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姐的炸机

楼主(2021-01-26):
起飞后不能控制了,用了好几年的天地飞从未失控,而且这次距离还这么近,追拍的穿越机是黑羊增程。https://b23.tv/u2OjEw?
https://b23.tv/uVpwjz
落地桨根都断了,证明是电机很快转速接触冰面的

网友A:
啥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木有

https://b23.tv/UafBJq

网友:
摔得真惨

网友A:
看到了,确信是接收机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确信是接收机的锅?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很快就掉下来了,给我感觉我操作遥控没有任何姿态改变。总之我已经不是新手了,这个接收机我之前用来飞70mm涵道,打舵的条件反射我还是有的,一个桨机,当时是正飞也不可能错舵

楼主:
我记得当时我加油门和拉升降,但飞机还是一头下扎

网友B:
看上去似是失速下坠,打舵面反应不过来的,高度不够加油只会加大坠地力量

网友C:
会不会是升降舵机卡死了?

网友:
据观察和听声音,是被拍摄的穿越机吹下来的,听呜呜的声音就知道,这架穿越机动力很强,吹出的乱流把固定翼拍下冰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似是失速下坠,打舵面反应不过来的,高度不够加油只会加大坠地力量

失速应该不至于,我之前飞了好几个起落,空中仰角断油试过,高度够没有失速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升降舵机卡死了?

像bec断电了的感觉呢……副翼和升降都不能控制

网友:
只能表示安慰

网友:
的确,天地飞的接收有问题, 我的都掉过数据,  有次失控炸机,重新对码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