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过升压电路把3S当6S来用的

楼主(2021-01-26):
如题,大疆的小无人机看了参数都是用的2S上千mah的电池,能飞号称30分钟,相同尺寸差不多重量的穿越机都是4S,甚至6S,几百mah的电池,但都只能飞几分钟,我在想,是不是电路里进行了升压呢?高电压,小电流,减少电机和线路的损耗,从而提高能量利用率。

网友A:
升高电压应该是同时提高电流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高电压应该是同时提高电流了吧!

相同功率下电压高了电流就会降低,6s穿越机实际电流会比4s小是一样的

网友B:
大疆无人机的电机选用和桨叶都是省电设计,续航肯定长,之前有段时间很火的御动力就是用大疆电机和桨叶组成远航穿越机,一般情况下的竞速花飞穿越机都是为了极速和暴力,续航当然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同功率下电压高了电流就会降低,6s穿越机实际电流会比4s小是一样的

可你这是3s11v升高到6s22v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你这是3s11v升高到6s22v能一样吗?

只要飞机重量不变理论是这样的,但是考虑升压器的重量和升压损耗应该是不装更好

网友:
电调本质就是逆变器,本来就是变频变压的,所以没啥好假设的。

网友:
功率这么大,不建议。

网友:
好像升压电路重量很大

网友:
不实用。要能行早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无人机的电机选用和桨叶都是省电设计,续航肯定长,之前有段时间很火的御动力就是用大疆电机和桨叶组成 ...

正解

网友:
升压增加重量降低效率,根本不靠谱

网友:
大疆和穿越机不能比的。。。

网友:
实际上电压越高,效率越低,你看电机的力效表就知道了。

网友:
升压的损耗比线损大多了,在加上成本和重量。。。。。。。。。

网友:
侧重点不一样,穿越机能航拍,但让dji做个大回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