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JP4IN1高频头的调试问题

楼主(2021-01-27):
请教论坛上有没有在使用FrSky X9D遥控 + Jumper JP4IN1高频头的朋友,最近买了Jumper frsky X9D X7睿思凯四合一多协议高频。研究了一下,还没和各种协议的接收配对成功。帮忙看看有啥没弄好的地方。

  • 前提条件:
遥控器型号X9DOpenTX已经升级最新的2.3.11。高频头在github刷了最新的1.3.2.12(买来是1.3.1.59

  • 配对操作:
1. 在X9D菜单里关掉Internal RF,用External RF,选择MULTI,然后尝试了frsky D8, Futaba SFHSS, V761,WLToys等协议(我都有对应的接收机),然后点bind,总是一直bibibi,没有配对成功(接收也相应地按了binding按钮,灯快闪)。
2. 失败后,也看了官网说明微调了频率加减40啥的,还是没用
3. 当选了MULTI后,绿灯常亮,红灯快闪几秒,然后一直熄灭状态。
=====================================================================
下面两个图片第一个是买来原来的固件 信息,第二张图片 是我升级最新回件后的信息

网友A:
我用T16加四合一,买来没有升级固件也能直接用。我看有的早期四合一背面还有个旋钮,是不是也要转到对应的地方才行

网友B:
遥控器能读到 高频头版本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16加四合一,买来没有升级固件也能直接用。我看有的早期四合一背面还有个旋钮,是不是也要转到对应的 ...

我买的是SE第二版,没有任何旋钮,油管上看使用视频,大部分是用T16遥控没有问题,我的老家伙X9D还没找到有人拿来和Jumper JP4IN1 SE配合过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能读到 高频头版本信息吗?

是的,最大问题就是我选择了MULT后,下面的STATUS按理说应该显示版本信息,但是显示NO MULTI_TELEMETRY。(给高频头刷了各种Firmware,选择Invert Telemetry Enable: True了)
我又查了github上的说明,这说明遥控和高频头并没有连上。
在github上的指示灯说明里,绿灯常亮表示电源是通的(我的常亮),但是我的红灯不亮,只是极偶尔闪几秒,看说明在binding的时候,红灯是闪的,我点binding,红灯也没反应。
========
在艰难的探索后,发现根本问题在出现了NO MULTI_TELEMETRY

网友A:
X9d配四合一确实不多,找到一个,但不是jumper 的4i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配四合一确实不多,找到一个,但不是jumper 的4in1.

您发的图片是PPM模式,如果换MULTI模式,会有一项是Mode Status,应该显示版本号,我的X9D+一直显示No Multi_Telemetry。准备返厂看看,也有可能是和X9D+兼容性不好,但是官网介绍机型是支持的。

网友:
这个是是四年前的图,要搭焊才能用serial mode,看你固件的图最后有个serial debug mode,启用这个试试呢,要不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A:
GitHub上也是说要开启serial mode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上也是说要开启serial mode 才行

嗯,谢谢,我也看到Github上的这句话,但是这个是JP 4IN1 SE,找不到方法如何打开Serial。老版的还能焊接,新版油管上也没有视频说怎么启动。
今天已经返厂了让厂家看看,但愿给个解决方案

看来还是不能买新啊,旧版的多好,资料也多:)

网友:
高频头固件是区分 内置 或 外置 的。就是 信号反相。你看看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而且 你不应该刷ersky tx 的固件。应该刷 multi-stm-serial-aetr-1.3.xxx 的固件

网友:
我用起来没问题,就是x9dp+jp的多协议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tm-serial-aetr-v1.3.2.12.bin是多协议固件,multi-stm-cc2500-aetr-v1.3.2.12.bin[/ba ...

谢谢,可能我刷错固件了,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