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60第400个起落又一严重磨损处

楼主(2021-01-27):
自300起落时发现尾皮带轮轴严重磨损,更换配件后又飞了100起落,今天飞行时听着声音略有不对,于是晚上回家仔细检查飞机,发现富丽2525电机轴和轴承接触地方磨损严重,已经无法使用,但是轴承转动是正常顺滑的,快春节才出现

这问题,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零件,因为飞富丽x360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所以把平时发现的问题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减少损失!

网友:
尾轴插销还能磨成这样?

网友A:
富丽的山寨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B:
我友仔之前用一套电装忽悠我飞直机,他给的花牌马达也是这样磨损,而且比你这个还严重,轴承转动很涩,轴可以在轴承里乱动。。。后来我俩又用这个马达忽悠了另一条友飞直机

网友C:
这个轴和轴承之间加点轴承胶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话说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富丽的山寨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三四百起落 可以了  我当年那个SAB380电机才百十个起落 电机轴就磨损的不能要了 也是飞着声音不对 闲下来时候拆开才发现

网友:
九四九四,四百起落了还想要什么自行车?平民价格还想要贵族质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轴和轴承之间加点轴承胶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话说楼主技术真好。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等买新轴后摸上一层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四百起落 可以了  我当年那个SAB380电机才百十个起落 电机轴就磨损的不能要了 也是飞着声音不对 闲下来 ...

嗯,看来电机轴和轴承之间的配合都比较松造成了这种磨损

网友:
按照你发的这个位置,不管大小机,都会有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E:
都400个起落了,也正常吧!

网友:
400起落,坏电机太正常了,没有轴换的电机就只能报废,打螺丝胶还要多打,不然也不管用。有高手分析这是微动磨损,不是配合的松。

网友:
400不正常吗,你想飞到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400个起落了,也正常吧!

中山哥

楼主:
楼上的各位莫激动,我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说质量不好的意思,我是提醒用这个电机的朋友注意检查这里,或者一开始用的时候就打好胶会延缓磨损

网友:
五十起落以内保证炸碎,顺利换机

网友:
电机轴 tb搜mymtt 他家有

网友:
正常的,亚拓的也都磨轴的。要想不磨轴,就要将轴承和轴用胶粘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友仔之前用一套电装忽悠我飞直机,他给的花牌马达也是这样磨损,而且比你这个还严重,轴承转动很涩,轴可 ...

这不是朋友哦,拉朋友掉坑,这分明就是仇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朋友哦,拉朋友掉坑,这分明就是仇人。

友仔说白嫖的都香

网友G:
没有第三轴承座的机型,电机轴磨损比较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友仔说白嫖的都香

哈哈哈哈,是滴是滴。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G:
没有第三轴承座的机型,电机轴磨损比较快的。

360有第三轴承座哦

网友:
这是我今天刚炸的

网友:
轴承和轴之间没打轴承胶

网友:
这种易损件能飞100起落不炸也是厉害

网友:
我的富丽2525电机,蓝色的平衡泥能打到转子离心风扇的洞里,这就离谱,明摆着一次性,拆一次平衡泥就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