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的电池

楼主(2021-01-27):
淘宝上看了好多家
电池
,M2电池仓都塞不下,只能买原厂了嘛

网友A:
go牌3s850,能塞,续航还长很多

网友B:
买原厂吧,原厂不后悔。

网友C:
原厂好用又不贵。

网友D:
别听那些改什么大容量电池的人忽悠,这个飞机本身就已经机头重了,加大电池还能好飞吗?想想都知道啦。

网友E:
大电池装上,头罩能戴一小时,怎么都没原装顺滑,重心分布也很差

网友:
原厂原装的好。还不贵。

网友F:
推荐原装

网友G:
如果对动力没有极致(如换加长桨使用原厂的45c在激烈操作下可能供电跟不上)要求,还是原厂比较好,不怕过放寿命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