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30电机爆转问题

楼主(2021-01-28):
伟力K130,控用的FUTABA 18SZ,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调好了,起飞的时候油门慢慢往上推,电机会在某个点从慢速突然切换到满速旋转,打油门摇杆没法控制电机加减速,只能控制螺距变化,电机一直是满速旋转状态,声音吓人不说,这也太费电了吧?确认是6G自稳模式,不是3D模式,油门曲线也是正常的y=x,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呀?同样的遥控器设置直接复制的K110的,K110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电机转速会随着油门变化而变化,很柔和。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难道是电调没有校准行程的缘故?还是K130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K110和K130遥控器不是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10和K130遥控器不是一个参数。

那你有K130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有K130的参数吗?

一般油门曲线: 0  40  50  60  70        3D油门曲线  : 80 80 80 80 80
一般螺距曲线: 40 45 50 60 70
3D螺距曲线 :    29 40 50 60 7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油门曲线: 0  40  50  60  70        3D油门曲线  : 80 80 80 80 80
一般螺距曲线: 40 45 50 60 ...

这是原厂控的参数还是18S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厂控的参数还是18Sg的?

原厂遥控的参数,我没有18SZ这么高级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