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好盈50av3缓启动

楼主(2021-01-29):
好盈v3的缓启动感觉挺硬的。感觉就是线性模式,以前用过亚拓的50a电调。虽然有时候会没有缓启动。但是正常的时候那个缓启动效果让人很舒心。真的是一点一点加速的这个跟没有缓启动一样

网友A:
亚拓以前的电调缓启动是最好的好盈是要用他的定速

网友:
缓启确实没有亚拓的好

网友:
60v4缓起动力度还可以调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以前的电调缓启动是最好的好盈是要用他的定速

请问亚拓470原装那个电调定速咋样。那个缓启动的感觉真没说的太有感觉了我的好盈v3都想换那个亚拓原装5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亚拓470原装那个电调定速咋样。那个缓启动的感觉真没说的太有感觉了我的好盈v3都想换那个亚拓原装50a ...

我用下来亚拓50a定速和缓启动都很好,但普遍说法是470原装电调不行,要换好盈60a才行。

网友:
油门曲线搞一下不就完了吗

网友:
V3没用过,不过V4的缓启动比亚拓45A好多了,亚拓的动起来那一下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