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s2 真不错

楼主(2021-01-29):
改了个金属机身十字盘和无刷,然后调了好几天,正负螺距调的差不多了。飞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差不多正负螺距都是21度左右吧,我把用量角器测了下两个奖之间夹角,正负最大夹角都是大概41度左右。不过唯一不够好的就是塑料桨有点软,要有碳纤维桨就好了。

网友A:
21度?挖槽好厉害

网友B:
21度大螺距不甩尾吗?

网友C:
不懂,这机要那么大的螺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度?挖槽好厉害

只是差不多,不一定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度大螺距不甩尾吗?

有点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这机要那么大的螺距吗?

原始的,没改动,就调平后测出来的,也不一定准的

网友:
10度差不多吧,21度桨叶都失速了。

网友:
能把头罩去掉,看看里面无刷怎么改的吗?

楼主:
电池我用的是高能250高压的,大概6g左右,原厂的150毫安大概5g。电池重心的话,装进去,拿着螺旋桨大概转动一下,整个飞机不会偏向一侧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楼主:
高能270毫安,3d可以狂飞3分半,轻轻飞可以飞4分钟,今天狂飞4分钟,下来都低压闪灯了,估计要报废。这个电池已经飞了近100电了,报废也值了。买了三个还剩一个正常,价钱也值了。差不多3分半应该是可以稳定狂飞,回头试试雷鹏280毫安电池,价钱16相比之前买的8块钱电池还是觉得挺贵的哈哈

网友D:
我买了无刷改装件,电机能启动但飞不起来,电池还是用原来的jst1.25头的,180毫安,45C。飞空心杯电机,可以飞4分钟。看了您的改装,是不是得换PH2.0头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无刷改装件,电机能启动但飞不起来,电池还是用原来的jst1.25头的,180毫安,45C。飞空心杯电机,可 ...

和插头没关系。我买的电池是ph2.0,所以换了插头,改了无刷之后就不能飞自稳模式了,只能飞三轴模式,原因可能是油门没定速,我还没研究明白。你试一下把五通道改成3d模式看看转速能不能起来,如果起不来再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不行了,或者看看信号和无刷电机插头有没有焊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帅

网友F:
强!我的是ncps2改了原厂无刷套件,控用的是地平线DX9,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发现三种飞行模式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感度,切换到AS3X模式的时候正如楼主备忘录里所说的电机会一直满油门,只能控制螺距。另外建议直接改ph2.0插头或者bt2.0插头,效果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我的是ncps2改了原厂无刷套件,控用的是地平线DX9,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发现三种飞行模式分别 ...

mcpx bl2在三轴模式下可以设置油门,nano s2就不行了。当时估算了一下820空心杯(大概4a-4.5a)和615空心杯(1-1.5),再加三个415舵机空心杯,电流应该要大于6a以上的电池才行,然后电池买了这个,插头只有ph2.0才改的。不过我实际飞行的时候估算的话,因为改无刷后和没改之前一样三分半,电池下来3.85(高压电池270毫安),基本上飞到两分半左右开始不暴力,大概就是7a或者更高电流的电池可以保证暴力飞行,下一次买电池我就买更大c数的了,这样子应该可以暴力3d飞行三分半了。桨换成ncpx的话会更灵活一点。

网友G:
NANO從以前我都很喜歡改無刷
可是S2出來後主板進化很多
甚麼都不用改
原廠空心杯其實最好用
五分鐘還可以3D翻翻
飛一電休息一下換一隻飛
可以用很久又摔不壞
我已經玩了一兩年都沒有換東西

网友:
21度?12度差不多了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NANO從以前我都很喜歡改無刷
可是S2出來後主板進化很多
甚麼都不用改

nano s2对重量要求很高,越轻越好飞,空心杯质量很不错的,不过我连学飞的话,就没有无刷电机好一些

网友(2021-03-08):
现在S3可以3D控制油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