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F4V3 PRO电流计接线吗

楼主(2021-01-29):
请问电流计要怎么接线呢?  固定翼电调电源线接哪里?

网友A:
飞控上标注的很清楚啊~ 主线正极接bat+ 从moto哪里出来   后面在接个gnd就可以~~ gnd接线可以随便用个普通线供地就可以~  还有这飞控这电流计没有用~刷什么固件怎么调都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标注的很清楚啊~ 主线正极接bat+ 从moto哪里出来   后面在接个gnd就可以~~ gnd接线可以随便用个普通 ...

比例要设置多少呢    大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