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F4V3 PRO电流计接线吗

楼主(2021-01-29):
请问电流计要怎么接线呢?  固定翼电调电源线接哪里?

网友:
VBAT接电池的正极,电流计接线入口连接电调的正极线。反过来背面还有GND的焊盘。把电池负极和电调负极接到GND上

网友A:
这个接线图的接线端子标注就有问题,电流计接线入口应该改成电流计接线出口,本人也被他这个标注困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图的接线端子标注就有问题,电流计接线入口应该改成电流计接线出口,本人也被他这个标注困扰过。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