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油机...先来个形似,再完善结构...

楼主(2021-01-29):
画个油机...先来个形似,再完善结构...
16#新增机身基础结构视频...17#图片

网友:
满机,36~40级

网友A:
你画的机有销售的吗?我想关注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机有销售的吗?我想关注下

鲜鱼上有,蓝色的八百多,骨架没蒙皮和附件的二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机有销售的吗?我想关注下

我也是网上看到,随便暂画个外观

网友:
作为曾经的机主,我骄傲的走过。。。

蓝色这个,也是我蒙皮的 。。。。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鲜鱼上有,蓝色的八百多,骨架没蒙皮和附件的二百多。

怎么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搜呢?

搜“慢机”

网友:
楼主高手,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战斗继续吧...先搞定机翼...

楼主:
战斗继续吧...先搞定左侧的机翼,另一转2D时镜像就OK,
绘制步骤省略...还是用拆拆拆的方法表现吧,绘制就基本是逆过程...

楼主:
拆的模式继续吧...

基本拆掉了,辅助件后续慢慢添加吧...
闲暇再战机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鲜鱼上有,蓝色的八百多,骨架没蒙皮和附件的二百多。

闲鱼只找到了成品的,骨架机我怎么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鱼只找到了成品的,骨架机我怎么没找到啊

我看了,全抢完了

楼主:
机身基本完成框架,细节后续...

楼主:
机身基本结构,细节后续完善...

楼主:
继续画点,目前是油箱固定板,机身舵机及设备安装板部分,机翼固定细节还没有涉及,目前考虑机身的机翼附着部分采用PLA材料3d打印件...

50克标准舵机,油门拉杆舵机平放,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选小点的
升降及方向舵是标准舵机
不能确定的是重心的位置,配重...
但根据自己的经验貌似近似
设备板和机身结构隔板的嵌合还没有细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画点,目前是油箱固定板,机身舵机及设备安装板部分,机翼固定细节还没有涉及,目前考虑机身的机翼附着 ...

提个建议,机翼不要矩形翼了,改成椭圆,也就是喷火类型。
翼型改成双凸,可玩性高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个建议,机翼不要矩形翼了,改成椭圆,也就是喷火类型。
翼型改成双凸,可玩性高了,不错

机翼是矩形还是椭圆,     首先要取决于机机的原始样式;   其次就后期制作来说椭圆样式在结构、蒙板及蒙皮来说,都是不小的麻烦....
谢谢顶贴和提示

网友E:
我知原著是这样,我也有这架飞机,要是我,既然重新画了,就加新元素

楼主:
油动胖鸡鸡,初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原著是这样,我也有这架飞机,要是我,既然重新画了,就加新元素

那真是,7......待......

网友F(2021-02-28):
看了楼主的图后,我也心血来潮学着画了一个图,画的没有楼主的漂亮
我的图在忠于原设计的同时,机身下缘略加一点圆润,机头加了一个头罩,机翼的尺寸及其与机身的比例也略有一点不同。平凸机翼,2度上反角。

问一下,发动机拉力线如何确定?如果把发动机稍微向下水平移动一些,这样需要改变发动机的拉力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图后,我也心血来潮学着画了一个图,画的没有楼主的漂亮
我的图在忠于原设计的同时,机身下缘略 ...

拉力线的设计,1 飞机飞行空气阻力点应该在拉力线中,2 拉力线应该与飞行方向完全重合...
这样,无论拉力大小变化,令飞机的加减速,都不该造成飞机抬、低头或左、右偏移...
当然,许多因素,这样的拉力线设计也许有困难,比如腰推的滑翔机冲浪者,做到了上述的1,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2...

此外,正桨拉动,对抗反扭,拉力线应该右拉1-3°...

如上所述,设原设计无误,当现实中,需要把发动机的水平下移时,前拉发动机的安装角应该酌情前倾(下倾)...
又比如,冲浪者,许多玩家为了追求推力及效率,通常选择比设计更大的桨,这样,电机需要水平上移安装...此时,为了避免加油时机机低头,就应该适度增加推力电机的前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线的设计,1 飞机飞行空气阻力点应该在拉力线中,2 拉力线应该与飞行方向完全重合...
这样,无论拉 ...

感谢,收藏了!

网友(2021-06-25):
套材还没出来吗

网友(2022-12-28):
引用 楼主:
拉力线的设计,1 飞机飞行空气阻力点应该在拉力线中,2 拉力线应该与飞行方向完全重合...
这样,无论拉 ...

开贴已经一年了,什么进度了

网友:
问下楼和用的什么软件,怎么转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