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协议实现OpenTX无线教练模式的一个简便方法

楼主(2021-01-30):
看图一目了然

网友A:
其实opentx搭配内外置多协议高频头就可以实现无线教练模式了

网友B:
用sbus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opentx搭配内外置多协议高频头就可以实现无线教练模式了

想省个高频头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bus更好

sbus优点是?如何使用?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sbus优点是?如何使用?求教

延迟低。遥控器里信号源选择sbus,然后接到高频头槽的针脚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迟低。遥控器里信号源选择sbus,然后接到高频头槽的针脚上就行。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