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2 PRO遥控器用睿思凯xm+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2021-01-30):
这样子搭配玩穿越机延时如何?稳不稳定?飞行中会不会突然断? 遥控距离如何? 谢谢大佬们解惑!!!

网友:
不如瑞斯凯的X9LiteS或者X7

网友:
都知道用睿斯凯的接收机, 为啥不连遥控器也买睿斯凯的呢, 不是更稳定吗

网友A:
Jumper R1+,其实不错

网友:
T12PRO双十二时候399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A:
Jumper R1+,其实不错

R1就是睿思凯XSR,被举报后不敢卖了,软件都是一毛一样。radiomaster的R168就是X8R,R161就是XSR,看看下载下来的固件都是睿思凯的真是不要个face啦